富士通 板号:PTB50 求高手进

楼主(2013-03-21):
客户拿来本子  之前能开机  可是让徒弟拆机后  不开机了   之后发现,U17被活活的五马分尸了就是撞件了   现在不知道这是什么IC    找不到代用IC   感觉像比较器  又不像      1脚为2.5V  2脚为3.3V  3脚为接地 4脚为输出1.8V  5脚为3.3V   求大侠帮忙分析     如图

网友:
  这是与门

网友:
这电路的原理是通过与门将北桥的pg和复位及cpu停止信号发给cpu的,如果系统电源好信号为高电平时,信号才能发到给cpu。

网友:
   如果你不相信,可以到网上找此74系列芯片的pdf看看就知道了,只是一个74系列的门电路

网友A:
你现在测的的电压是正常的,说明此电路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测的的电压是正常的,说明此电路是好的

谢谢你, 与门在什么电路上有   刚找了下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 与门在什么电路上有   刚找了下没有找到

在华硕的板上见到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 与门在什么电路上有   刚找了下没有找到

百度一下74HC09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测的的电压是正常的,说明此电路是好的

我找了与门  上电 一脚:2.4  二:3.3   四输出:2.6    正常输出为 1.8吧  跟 u15 u16 一样     是与门的话  不应该这样的啊

网友:
我找了与门  上电 一脚:2.4  二:3.3   四输出:2.6    正常输出为 1.8吧  跟 u15 u16 一样     是与门的话  不应该这样的   版主帮看看这IC到底是什么?

网友:
输出1.8-3.3都是正常的。因为门电路的供电是3.3.而上拉是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