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2个硬盘的bios芯片是哪个 谢谢

楼主(2013-03-21):
这个是320g黑盘 版号2060-701537-003 rev a

这个是160g黑盘 板号2060-701444-003

网友:
恭喜你,都没有外置的bios,在大芯片里

网友:
怎么刷啊大师些

网友:
这刷不了吧,只能找一样的板的芯片了。

网友A:
这个没有外置BIOS,程序在主控芯片里,需要用专业工具来修改

网友B:
中奖了,都在主控里。另一个空焊位,也在主控里,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外置BIOS,程序在主控芯片里,需要用专业工具来修改

哪个是主控芯片?找个好的板子换主控芯片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奖了,都在主控里。另一个空焊位,也在主控里,唉。

哪个是主控芯片?找个好的板子换主控芯片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个是主控芯片?找个好的板子换主控芯片有用吗?

正中最大那M打头的芯片就是了。小的是马达控制芯片。下边那张右手边是缓存。

网友D:
找一样的板子,然后用UDMA或者wd专修配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一样的板子,然后用UDMA或者wd专修配BIOS吧

你能搞定吗?要不我把2个硬盘邮给你搞定  160g给你报酬  320修好邮我

网友:
如果不通电,一般就驱动芯片坏了。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E:
四面都有脚的最大芯片,是主芯片,在没有专业工具生成BIOS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更换这个大芯片,不过,对于焊接功夫就要比较好了。

网友F(2014-08-13):
引用 网友E:
四面都有脚的最大芯片,是主芯片,在没有专业工具生成BIOS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更换这个大芯片,不过,对于焊 ...

是很难换主控芯片,昨晚找了两个旧的IDE盘来折腾,结果主控都没换好,脚怎么样也对不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很难换主控芯片,昨晚找了两个旧的IDE盘来折腾,结果主控都没换好,脚怎么样也对不齐!

那就用工具生成BIOS

网友:
主控芯片都能换,能人啊,现在我也IO、LAN 换一个都很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