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1948a-led显示器无信号正常,显示一会关不住机,断电再开不会显示

楼主(2013-03-21):
同题,在有显示信号且开一会的情况下,只要一按开关就不行了,要么关不住,要么拨电开不开,要么拨电后再开不显示,这时不管插不插信号线都是蓝灯且屏幕无亮光。

这时量通向高压部分有21V左右的电压,但是和DIM亮度调节相连的电路是0V,如果正常显示时此处电压是3.2V。

再简单说一下,就是冷机刚接上显示器显示和开关机都正常。

显示图像用一会,些时显示正常,但是不能开关,一关就一切都变的不正常了,拨电冷机再试又循环如此。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还想请教的是DIM亮度调节电压是驱动板上哪一部分产生的。是不是在屏幕显示或出现无信号提示时它都应该是高电压的,而不应该在蓝灯或有信号时出现0V的情况。

网友:
更换驱动板   试试      可能跟驱动板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