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LM1920W无信号正常,有信号灯亮一下就自动关机 ...
清华同方LM1920W无信号正常,有信号灯亮一下就自动关机了

楼主(2013-03-21):
清华同方LM1920W,无信号开关正常,接主机后有信号会自动关机,再开灯亮一下就灭了。仔细听电路板,开机时有滋滋声灯管不亮自动关机,拨掉信号线,也是这样的有持续1秒钟的滋滋声后灯管亮,但无信号时可以开机。
无信号

网友:
看看主板的vga信号是不是有问题。在看看灯管

网友:
也有可能是驱动板MCU问题,这种板容易出这个问题,刷下试试

网友:
试试这个MCU: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48157

网友:
谢谢楼上。正在找这个程序

网友:
屏供電 逮不起負載

网友:
不知没信号时,屏亮多久就灭了。如果也是亮一就灭,那就是灯管问题!否则就是驱动板,你测下行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