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显示器想改LED背光,电源板不知道怎么找那几个针脚

楼主(2013-03-21):
显示器是acer v233h,怀疑是灯管烧了,开机几秒钟就黑了,用手电筒照的话能看见。想把它改成LED背光,可是说什么也找不到12V,下载了个电路路也不是这个型号。
这是电源板正面

这是电源板背面
f.hiphotos.baidu.com/album/s%3D740%3Bq%3D90/sign=a6911d42cb8065387feaa617a7e6d079/962bd40735fae6cd4e0b336d0eb30f2442a70f7a.jpg这是驱动板
g.hiphotos.baidu.com/album/s%3D550%3Bq%3D90%3Bc%3Dxiangce%2C100%2C100/sign=e141d40d0b55b31998f982707392f31b/78310a55b319ebc4f9c7ee958326cffc1e17167a.jpg?referer=5317a74703087bf424fb62d95219&x=.jpg

网友:
你看看高压板的供电是多少。一般就是12v

网友:
看网上的资料好像是16V,不过不知道从哪里量出来。。。。

网友:
电源板没坏的话。你就找高压附近的电解电容  量一下。

网友:
直接在电源的后级电容上量,除去5v的就是12v,很好找的。

网友A:
12V都找不到还想去改 不太现实的

网友:
12V应该好找呀~我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都找不到还想去改 不太现实的

首先,我这里没有维修的,在乡下,没时间出去;其次我也是想学习学习,谁生来也不是高手。

网友:
电源板没坏的话。你就找高压附近的电解电容
看一下

网友(2015-06-12):
我的这板子是28v,该高压板,老是烧高压板,有谁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2016-01-31):
换一块高压板,要耐压值在30V以上的,很简单你原来用的高压板耐压值太低了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