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40G AMD芯片组 外显内不显

楼主(2013-03-21):
显卡换新的,加焊北桥都不行,现在外显正常求思路。。。。。。。。。。。。。。

网友A:
打VGA接口阻值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打接口阻止,测接口电压。换屏线 屏。

网友B:
同意5楼的说法,外显表明显卡的vga信号正常只是在转成lvds这一段出问题。先确保屏跟屏线没问题再查这一段电路。

网友:
上次修过一上网本。南桥有问题外显内不显的。。

网友C:
打下LVDS阻值,上波波看有波行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下LVDS阻值,上波波看有波行没

EDID 已经有 了 估计是 屏跟屏线 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5楼的说法,外显表明显卡的vga信号正常只是在转成lvds这一段出问题。先确保屏跟屏线没问题再查这一段电 ...

  换了个屏头, 白屏 半边有竖线  ,不知道换的是不是好的屏头, 明天接着弄。。。。。下班了 已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也要查LVDS电路的吧。。。。接口电路这里。。。

这个就是要查LVDS接口的电路。。。

网友:
这现象修过多台,先查一屏线接口是否接好,从屏上打到显卡的内阻正常没。正常直接换显卡试试

网友:
这个就是要查LVDS接口的电路

网友:
这种问题我今天也在修,加焊显卡还是不行,看换显卡行不行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VGA接口阻值

现在换别的屏头  都是白屏   还有竖线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今天也碰到这问题了,ACER的4736ZG,外显OK,内显无显,换过屏线换过屏都不行
量主板的LVDS口,4组屏的数据线都没电压,上点位图LVDS线直接是进显卡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应该是通病哦,请问修好没?

网友:
放下电试下 ,不行的话, 查查排线 或者追VGA输出的电路。

网友:
进系统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