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维280T BGA温度设置问题

楼主(2013-03-21):
求师傅指点,讯维280T的无铅和有铅温度的设置,为什么我最后上风255,下风260了还是么有加化,风速挑到最高了。,求用过这型号的师傅指点指点详细的设置,

网友:
这个问售后的人,我的360也是不太好用。

网友:
只能问售后了。按理这个温度肯定是融化了。

网友:
我的下风250度,60秒,上风245,60秒;风速8;风嘴离芯片1CM;你可以参考一下,不过我在他原来自带的温度基础上多加了1-2段曲线

网友:
我用的就是280T,感觉没什么问题啊,楼主是不是时间没有设置够久啊,起码也得超过30吧,不然温度还没上去就关了,我的最后一段上风235,下风255,时间40秒,无铅的就各加10,除了像G80那样的芯片外,一般都已经融了。

网友:
依据楼主的描述,我感觉可能是操作的问题。由于我们售后杂乱的小事比较多,不能每天都在论坛上盯着。你可以加我的QQ或者直接打我的电话,我协助你把机器调试到你要的理想效果。QQ:2859580537电话:18926548868

网友(2013-12-22):
楼上的很热心

网友:
我也是280t的机子,有问题相互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