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长城显示器黑屏一例

楼主(2013-03-21):
小弟来维讯也不久,天天群里问问题 ,以前也只会修修电容怀孕而引起的黑屏,最近听听徐总课程就了不得叻,竟然会跑线叻  呵呵

附上图片  看图说话

网友:
看样你是学到了,我还得继续的努力!

网友:
继续加油把,等成为老鸟了这其实不算啥

网友:
图太小,字都看不清楚, 点击也无法放大!

网友:
弄个大图啊 !!!!

网友:
图太小看不清楚,看线路应该是ON/OFF的线路三极管怪了吧,就是驱动板输入3.3V到三极管的B,然后C极没有拉低,大概就是这样

网友:
没有开关信号到高压条?

网友:
高压开启的三极管坏了是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开启ON的把。

网友:
 字体弄大点嘛

网友:
顶! 不错,就是图片不能放大,多修修买个爱疯4拍的就清晰多了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个三极管吧!显示器也就这样,真修不了了换板子!

网友:
图是真心的小!好像进入维修行列

网友:
还没碰见过这个管坏的,假的吧、最高5v或3.3v电流又小

网友(点评):
你少见多怪了

网友(2013-04-26):
应该是供电控制。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