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700卡进系统界面

楼主(2013-03-21):
   如题接到一款HP V3700英特尔独显的机子,症状是开机进系统的那个欢迎滚动条那一直滚动就是不过。以为系统的问题报价做系统,于是悲剧了进PE还是一样滚动条那进不去,换PE版本还是一样、取下硬盘还是一样。拆机裸板、BIOS还原、换CPU还是没变化。。考虑到HP显卡的问题于是乎把“630”显卡加焊还是没结果。第一次遇到这问题不该从何下手,请大侠们支招!

网友:
内存有问题吧。换个内存试一下。

网友:
忘记说了内存也换过了

网友:
哎! 悲剧了。。刷BIOS无果后直接换南桥换完不亮机了、、看来只能换板了。。

网友:
有强哥在,万事好解决

网友:
我觉得会 不会是外设引起的,比如网卡等

网友:
楼主搞定了么?还是换板子了?

网友:
系统界面死机是到南桥了吧   做个南桥都能把机器做不亮 真厉害 我估计换个南桥应该就可以进系统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