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 AMD独显的 待机0.17

楼主(2013-03-21):
   华硕K40AB AMD独显的机器 拿过来是不触发 换了EC后面的晶振触发跑上去了
   于是上屏 确实是亮机了 没等我多试几次 待机0.17 无语了我!短路了!
   怎么可能?仔细观察 发现CL=CC有点发霉了 仔细看了下 拆下来重装 依旧
    3 5V电感电压为1V多跟3V多 不正常啊
   测了3 5V线性的阻值500欧的样子 换了个全新的CL=CC的芯片 依旧
    于是一一断开电感 没想到直到我断开所有电感 待机还是0.17 还是短路?
    几乎把整块主板测了个遍 都没发现哪里短的 希望哪位给我指点指点 感谢!!
    待机芯片换了2片全新 EC8500换了一片全新的。。。

补充内容 (2013-3-22 12:48):
断开所有电感还是短 量了下3 5V电感一边居然是7V多

网友:
你可以用手摸呀,这么高的电流,肯定有温度异常的,这个不出意外,估计是待机线性电压产生电路短路了

网友A:
线性人家断开了,不行再断开 3,5 待机 电路整个供电  割

网友:
待机线性 阻值500 应该是正常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性人家断开了,不行再断开 3,5 待机 电路整个供电  割

断开所有电感还是短
我断开电感测了下一个电感有7V

网友:
线性电路一般没电感吧,都是由待机芯片产生,具体差芯线电压产生电路

网友:
打个啥问题,找到没。我有台给你一个样啊,io待机全换了,还是0.16。断开3 5v  取了io还是短。无语啊。

网友:
有一台k40ab的独显,电流跑1到了1.2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