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00进系统重启

楼主(2013-03-21):
前几天客户拿来一个东芝的M100 开机一切正常等到了进系统看见(欢迎使用)啪就重启了,系统做了内存换了,当时测供电都正常,心想应该是显卡虚焊了,就给重置了,换上去还是一样,然后就没动第二天早上一来同事说换个CPU试试。这机器原先的CPU是T2300换了个T2130,嘿····好了~   然后测了测一切正常,就让客户拿走了,但具体是不是CPU坏了还是个迷,有可能是换了个低一点的CPU就行了,难道供电还是有问题????

网友:
我和楼主一样想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等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
nec大电容问题,通病了

网友:
不换NEC电容吗?换CPU也成啊??

网友:
换了低功耗的cpu,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会返修的

网友:
通病呀,NEC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