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BM T60 不过内存 求大师进

楼主(2013-03-21):
LBM T60 不过内存 电流0.653 北桥做过2次 没思路了 怎么修 大师门

网友:
上假负载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LBM?你确定是不过内存?为什么动北桥?

网友:
去掉内存有报警吗 ,电流还有多少变化

网友:
看不上内存是什么情况。

网友:
打一下内存阻值,不正常再换北桥。

网友:
万能的橡皮擦擦下内存金手指 酒精或洗板水洗下内存槽 在干桥啊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