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两个经典故障:1pwmIC正常管短路波形2关于USB_OC#的那点事儿

楼主(2013-03-21):
郁闷心情下的两个比较郁闷的故障,因为自己尽量用示波器修,所以onda板上面郁闷了,联想主板上面是因为时间太赶了,也郁闷了一翻.
onda单桥板,RT8855cpu供电,测量自带的二相供电其中一相和北桥供电有驱动波,但频率非常低,误认为IC损坏,费了十多分钟测量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最后测量VCC12的电容供电状况,发现纹波很异常,竟然和输出的驱动波形频率一至,才知道自己走了弯路.最后是一对下管其中一只完全短路了,更换了一对最大电流108A的,正常了,虽然芯片内部的驱动部份有点异常造成方波有下过冲,不过下平顶正常,所以芯片不换就交货了,当然换上的一对下管理论上发热会高点.这片板也是太急了,在店里等,图片没有拍全只上两个图.理论上认为,芯片输出是正常,当检测到输出导常关闭,然后再启动,所以频率才会这么低.

联想sis板,代码55,插usb鼠标不开机,不插正常开机不挡码
这类故障大家都熟了,大多为oc#也有可能esd二极管组不良,可这块板送回工厂后又回来了,还是一样故障,前一次是把esd二极管芯片,分压电阻,贴片电容全换了,难道是接口不良短路?
整板外观

这是回来后的测量,很是郁闷,竟然找不到故障点,下面图片探头分别是5vusb供电,oc#,usb data-

正常的波形,最下面是usb已经有通信波形,毛刺的原来各位自行分析,是正常的

这是oc#异常的波形,发生的机率非常少,但工厂回来后一直是这样,加热后就一直正常,这时代码是55不亮机

oc#线路上所有零件都被更换,包括usb data上六脚的ESD二极管组,usb供电电容.连怀疑的usb接口也查清楚是无问题的,最郁闷的是时间很赶,最后没办法根查,从另一组usb上的oc#飞一根到有问题的oc#,把原分压电阻电容部分的线割断了,才完整交差.

郁闷完就拍了几组usb的信号图片,大家认识一下低速usb的信号吧.usb平常是低电平的,当插入usb设备时usb data-会被拉高,此时usb就开始通信了
usb data+

usb data+波形

usb data-

usb data-波形

按下鼠键或移动的data+

按下鼠键或移动的data-

在实际维修中接触到经典问题的情况比较少,特别是oc#这一例,有点可惜,如果发现到故障点就可以制作教程了,各位分析下,还有那里可以造成这样的故障?usb供电在前面的三探头监测下面已经可以排除了,因为oc#的上拉电压就是usb 5V供电.

网友:
有一对下管中,有一个完全短路,还能有输出,电源不保护?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很熟练,厉害。

网友A:
楼主很厉害!示波器真得有那么好用么????

网友B:
这修个主板得收200以上吧,要不值得费这么大事来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修个主板得收200以上吧,要不值得费这么大事来修吗

同行30,散客50-60
这行不会有这么大利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厉害!示波器真得有那么好用么????

一点不好用,太麻烦,投资大,最好直接送钱的买洋楼,买飞机,那我直接研究飞机火箭

网友C:
楼主,第4张图片,那一个模块配几条线,是个什么东东!!!这个是什么波波!!

网友D:
OC#USB过流检测脚,上拉USBVDD供电,正常是高电平,如果ESD浪涌钳位保护管性能不好或不正常或DA- DA+或供电峰峰值有时过冲或大高。都有可能引发ESD误保护,从而引起OC#检测到过流的现像,可检查USBVDD供电是否稳定。OC上下拉分压电阻是否正常可靠。一般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OC#USB过流检测脚,上拉USBVDD供电,正常是高电平,如果ESD浪涌钳位保护管性能不好或不正常或DA- DA+或供电 ...

看贴不仔细,凡是ESD的元件全部换了,凡是oc# 相连的全部换了,希望尊重下,我后来害割线前把usb口的后铁皮也撬下来确认usb口引脚没有和外壳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D:
OC#USB过流检测脚,上拉USBVDD供电,正常是高电平,如果ESD浪涌钳位保护管性能不好或不正常或DA- DA+或供电 ...

我看过你说有换过,但不表示你换的就是好的,而且这是微电信号,得非常仔细的测量,因为有示波器我这样说的,我的做法是从另一个好的USB口对换这坏的接口元器件,从而快速的确定是这路的检测回路问题还是接口平滑器件和保护或检测反馈元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第4张图片,那一个模块配几条线,是个什么东东!!!这个是什么波波!!

一个模块八条线,是逻辑分析仪,这个波叫混合信号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过你说有换过,但不表示你换的就是好的,而且这是微电信号,得非常仔细的测量,因为有示波器我这样说 ...

不是从另个好的usb口, 是从另一片好的主板上换的,这台机是厂家生产机器上用的电脑

网友:
上下管短路了,你的CPU还能活?

网友(点评):
怎会不活?下管先坏的情况下拉坏上管就不会超压!就算先坏上管,PWM IC会使下管完全导通来保持不会超压!这是PWM IC的必要保护功能,所以测量PWM电路没有输出先测下管G极是否高电平来判断是不是处于保护状态!

网友E:
楼主那例USB OC的不知道有没有把快恢复保险短路试试?

网友:
示波器用得很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那例USB OC的不知道有没有把快恢复保险短路试试?

没有啊,后置有两路oc#的,两个15快恢并联,自己估计两个同时出问题的情极少,而且打过波形,所以没有换

网友:
楼主用的是安捷伦吧

网友:
楼主打波用的是什么神器啊,好神气的样子。。

网友:
SIS这个板子早都在工厂过保范围了 。H55都过保了这个板子还能返厂 不过楼主的示波器用的熟练

网友:
这示波器看得我心动啊

网友:
楼上的。请问你用的是什么示波器。能不能聊一下。
加一下我的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