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 换了高压条 亮度改 求高手进

楼主(2013-03-21):
三星显示器  换了高压条  亮度改过  现在  开起来  有时候亮但有时候闪一下就不亮一点点

网友:
看看灯管有没有问题  要是没问题 还是在看看高压部分

网友:
高压条的电压和你换的高压条电压一样吗?电压只能高  不可以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