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K91D显示器花屏...已解决

楼主(2013-03-21):
今天早上到公司用电脑的时候发现屏幕花了....

本来可以将就着用的...... 只是那条竖线让我很不舒服....因为经常用到DOS窗口...
网上查了一些资料和询问一些群里的人说可能是驱动板和屏线的问题。
虽然我不是搞这个的....但是几年前还是搞过电子线路,对这个东西还是不算太陌生
想着先拆了看看是不是屏线的问题,因为没有设备。所以只有看表面的一些东西,
中午去买了个螺丝刀,拆都差点没拆开,拆了之后先清理了一下里面的灰尘...检查
一下有没有电容明显鼓涨之类的,发现没有...于是就看屏线,看也看不出个问题
干脆就清理了一下重新插紧了上电试试。结果好了。其实我觉得稍微有点电子基础的人
只要不是涉及到PCB线路和芯片级的维修我觉得靠个人应该是可以解决的,比如换换什么
线,接触不良等......

网友:
有接触不良,应该把接口接触面处理一下才能用的久

网友:
呵呵!楼主你走了狗屎运啊~!

网友:
这都让你弄好了..呵呵...你太幸运了

网友:
呵呵;自己处理省下维修费了

网友:
自己都会修了,,还干啥维修啊。

网友:
学习下,对自己也是个帮助

网友:
  看你能用多久

网友:
楼主算是幸运的,有的亮线不是屏线的问题,而是屏的问题,那可不是一般人能修的!!@!

网友:
显示器中间有条线   再用几天就有好几根 再用几天就什么也没有了  直接黑了   啥问题?

网友:
看来维修不赚钱了。自己都能搞了。

网友:
楼主太抠门了吧      不仅替老板省了钱      还杂我们的饭碗       好狠

网友:
都让你弄好了..呵呵...你太幸运了

网友:
看样子机器配置不错啊··········

网友:
楼主没拆坏吧

网友:
这个,无语啊,我以为屏坏了你都能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