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前面有百分之10的绿点怎么把那百分之10剪掉或者隐藏分区

楼主(2013-03-21):
硬盘前面有百分之10的绿点怎么把那百分之10剪掉或者隐藏分区求高人解答最好带图解的。

网友:
什么意思 是绿道还是、、

网友:
直接删掉前面的大部分不用

网友:
直接把前面一块分区出去,不格式化就可以了

网友:
先把前面一段分个区,然后再把后面的容量,像平时正常分区一样,分好区并激活活动分区,最后把第一个区删除掉。

网友:
我大罗工威武荡漾-.- 学习了
不 复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