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3G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3-03-21):
今天接到一台宏基4743G,I3-380,问题是无3,5V电压,待机电流0.009A,经检测TPS51123, 16脚VIN有19V,13脚EN有5V,3脚REF有2V,22脚BOOT1和9脚BOOT2有4.56V,8脚VREG3有3.3V,17脚VREG5有5V,18脚NEC是0V,看来是18脚没信号导致的,继续查这引脚由EC发出,于是查了下EC的供电,KB3930QF A1, ---22、33、125、111、96、9脚VCC都有3.3V,67脚AVCC有3.3V,102脚S5_ENABLE是0V(这信号就是TPS51123的18脚相连的),37脚ECRST#是0V, 就这样,这EC的条件我就不知道还该查些什么了,这EC有个BIOS,资料已经被我刷过了, 没效果,所以求助这EC是不是还要查些什么条件或那些条件不对的,知道的大虾指点下,小弟感激不尽!
                   重点修复ECRST这个复位,明天继续修。

补充内容 (2013-3-22 14:06):
本机已解决。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9656&extra=

网友A:
ec的复位正常的是高电平

网友:
这么死修,还不如去换几个芯片好了,换了再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c的复位正常的是高电平

这EC没有复位在没出3,5V的情况下不晓得正常不,是在有了3,5V之后才出这个EC复位?还是没有3,5V之前就有复位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EC没有复位在没出3,5V的情况下不晓得正常不,是在有了3,5V之后才出这个EC复位?还是没有3,5V之前就有 ...

是在待机出来之后

网友:
从描述来看;是没出待机电压;当然不会有复位了;应该先换下EC看看。

网友C:
ECRST#是高电平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RST#是高电平才正常

哎!这EC没有复位在没出3,5V的情况下不晓得正常不,是在有了3,5V之后才出这个EC复位?还是没有3,5V之前就有复位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在待机出来之后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还不好下手了,到底该弄哪里呢?

网友:
跑过看看 学习一下

ptmanager -5 严禁灌水

网友D:
EC的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E:
查EC条件哦,VCC CLK RST

网友F:
EC 有待机电压 后,就会有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F:
EC 有待机电压 后,就会有复位

EC有待机电压后?怎么理解,能否说详细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EC条件哦,VCC CLK RST

但是3,5V没出来,查那些呢?那些是在没出3,5V时就该出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的条件没有满足,

具体呢?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ECRST# 0V 应该不对。查这个先。

网友:
测EC的供电,复位,时钟有没有,AC_IN#是否是高电平。

网友:
要是供电,时钟,复位,AC_IN#都正常,先换个EC试试

网友G:
EC在得到VCC后内部逻辑电路开始工作,这时候晶震起震,在ECRST#正常的情况下开始读取BIOS ,在BIOS正常情况下发出3 5V开启信号,当3 5V正常情况下IO在得到ACIN 和LID#后处于完全待机,等到用户按下开关,按照这个思路去修吧

网友H:
18脚是s5是开机以后才出的电压,既然都正常那就换电源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18脚是s5是开机以后才出的电压,既然都正常那就换电源芯片了

后面画了个圈圈表示不用的

网友G:
另外补充一点,就是3 5V芯片自身能发出3v 5vAUX电压的时候,IO的供电和复位信号都是由3V_AUX提供,也有些机器用5V_SUX电压经过5脚芯片转换为3v_AUX给IO提供供电,(比如ASUS 1005HA上网本),如果待机芯片没有这个3V  5v_AUX电压发出的那边它的开启信号一定是公共点的电压经过大电阻作为开启信号,或者由5V线性电压经电阻做开启信号,比如MAX8734   1999这些芯片

网友I:
你查下EC的待机供电脚是由谁提供的  如果是由LDO提供的ECREST#就是在南桥待机之前  如果是南桥待机电压提供的 那就是待机电压之后  应该是南桥待机电压之前    先查下EC的时钟  在查ecrst#

网友I:
引用 网友I:
你查下EC的待机供电脚是由谁提供的  如果是由LDO提供的ECREST#就是在南桥待机之前  如果是南桥待机电压提 ...

反正只要EC得到了第一个电压之后自复位    应该前提条件还有个时钟吧!查下EC的时钟

网友J:
3D3V_PWR   5V_PWR 是开启后才有的吧,你应该去查EC的工作条件,看看EC的14脚KBC_PWRBTN#可有跳变,101脚PM_PWRBTN#的跳变。

网友K:
公共点电压是否正常呀,EC电路

网友J:
另外你说的EC的37脚ECRST#没电压,你可以看看RN55,这个应该是待机就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18脚是s5是开机以后才出的电压,既然都正常那就换电源芯片了

18脚是必须先出,才会出3,5V,这这18脚又受EC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另外你说的EC的37脚ECRST#没电压,你可以看看RN55,这个应该是待机就有的。

好,明天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公共点电压是否正常呀,EC电路

当然正常了,不知道内部怎样运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3D3V_PWR   5V_PWR 是开启后才有的吧,你应该去查EC的工作条件,看看EC的14脚KBC_PWRBTN#可有跳变,101脚PM ...

你说的什么是3D3V_PWR   5V_PWR 是开启后才有的?如果你说的是18脚,那就不可能,在不久我就修过类似的机子,而且不只这台,都是18脚信号有了,才会出3,5V的,TPS51123,你可以看看内部图片。

网友:
3D3V_AUX_S5产生后U23就应该延时产生ECRST#电压的,再之后EC才会正常工作输出电压。

网友:
兄弟说的很有道理,马上在拿出来啃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反正只要EC得到了第一个电压之后自复位    应该前提条件还有个时钟吧!查下EC的时钟

哎,都被你们说糊涂了,我只知道这TPS51123芯片的18脚必须要有3V,如果没有那3,5V是不会出来的,再说一个问题,EC的37脚ECRST是在出了3,5V后才有的吗?还是没出3,5V就有的,这很关键啊,很多都说是或不是。纠结,都怪自己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另外补充一点,就是3 5V芯片自身能发出3v 5vAUX电压的时候,IO的供电和复位信号都是由3V_AUX提供,也有些机 ...

你说的这怎么确定我这属于那种呢?

网友:
你提供的51123的18脚没接外围元件,你怎么测到是和EC连接呢?你再测一下它的对地值,是不是都对地了?好像你只是说到供电和复位没有说到EC的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G:
EC在得到VCC后内部逻辑电路开始工作,这时候晶震起震,在ECRST#正常的情况下开始读取BIOS ,在BIOS正常情况 ...

我这EC的外部晶振已被省略了,不知道集成到哪里去了,还有我只EC是专门有个BIOS芯片的,只有128KB,还有个BIOS在南桥旁边,是4M的,依你的说法现在我这情况下,没出3,5V之前,EC没有复位,那多半与EC有很大的关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都被你们说糊涂了,我只知道这TPS51123芯片的18脚必须要有3V,如果没有那3,5V是不会出来的,再说一个 ...

反正都是先有供电,才有复位  没有供电  芯片自己也不能工作啊

网友:
查询EC的工作条件,看看满足了没有,LID之类的都要查

网友:
把18脚拉一个股3.3V,如果电感有3.3 V,5V电压出来说明就是EC那边的问题,如果不出来就是后续电路导致的,修这种板把思路放宽些,任何一个部位都会导致EC发不出51123的EN信号

网友:
首先测量开机按键有无待机电压,按图纸查找EC待机电压来源,应该是由51123的VREG3过来的,然后测EC时钟,再测复位。只有当EC供电时钟复位都满足了,才能正常工作,发出一个待机电压到开机键上等待用户的开机动作,EC在收到开机按键按下发出信号的瞬间,EC发出S5_EN到51123开启3V,5V系统供电电压,3V,5V才能正常产生。看你测量EC没有复位电压,即EC工作条件没有满足,是不会工作的。开机键上也不会有待机电压的,建议先查EC时钟两脚电压,如正常再更换EC

网友:
EC复位不就是它的供电经电阻电容延时产生的,注意看下

网友L:
看图纸 你的3V 5V应该是触发之后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在图纸上追线路不就知道ECRST#从哪里来的了吗

修好了,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29656-1-1.html  昨天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图纸 你的3V 5V应该是触发之后出来的

哎哟,怎么可能呢?你是怎么判断的啊?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29656-1-1.html

网友:
确实不对,ECrst得是考虑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