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E40 开机0.5 掉电

楼主(2013-03-21):
客户送来一台IBM E40  现象是开机用一会儿白屏,而我这里刚好有一台三星R429 的机器主板进水了,客户需要换板,我就把上面的CPU 试一下好跟客户说换板的,当我把CPU 上到E40 的主板上开机,开机就是0.5电流掉电,我以为是CPU 坏了,当我再把E40原来的CPU 上上去再开机结果现象一样了 ,CPU 的供电芯片业换了、8116 L 的芯片业换了 ,还是一样  ,请高手出来指点一下 ,亮主板没有短路的地方,开机瞬间掉电,

网友:
有图纸吗  要是有的话发上来

网友:
你空板触发量各电感电压都出来没

网友:
估计是缺某路电压 保护掉电了

网友:
建议楼主看一下广大的上电时序 应该对你有帮助 不要再瞎换件了

网友:
应该是少电压,我这边有个HP的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