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 COMS电池

楼主(2013-03-21):
如题,这机器COMS电池在那里啊?没有找到!

网友:
难道内置 了 还是根本没有呢 你为什么要找coms呢

网友:
形状不一样吧
看看台式机电容那样的东西可能是电池

网友:
万用表测量一下啊,不加外来的电压,单主板上面找个像电池的

网友:
这个电池好像是内置 了

网友:
A1278有,A1286不知道,

网友:
机器是拆开拿来的,修的时候突然发现没有COMS电池,是本来就没有,还是上家没有装。没有搞过苹果,问问大师们!

网友:
没有cmos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