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945PM 显卡无供电

楼主(2013-03-21):
显卡供电芯片FAN5234MTCX的1,11,15都正常,就是3脚只有2.4V。还有个问题R40怎么两边怎么是19V ,难道是图纸问题

PM_SLP_S3#是从南桥来的,但是我把南桥拆了还有2.4V。求大神指导下。这里奉上图纸和点位图 V3000 945PM

网友:
U9坏了?线路漏电?

网友:
同意楼上判断,断开 EN  看电压

网友:
不可能有19V的呀,这个19V从哪出来的

网友A:
r40有19V,EN只有2.4V?看不懂了,R40下端不是跟EN直连的么,电压应该都是19V呀。LZ跑错线了或者图纸不对,19V加到5V上拉的EN芯片应该直接击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40有19V,EN只有2.4V?看不懂了,R40下端不是跟EN直连的么,电压应该都是19V呀。LZ跑错线了或者图纸不对, ...

是啊,仔细看了一下是点位图搞错了。

网友:
没道理啊,5v_s0通过R42上拉PM_SLP_S3#,同时通过隔离点直连U9的EN,做为其开启脚。你把隔离点断开,看是5V_S0电压不对还是U9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仔细看了一下是点位图搞错了。

但是这个机器上R40这个电阻没有,上面是5V 下面是2.4V ,难道是掉了。还是本来就没

网友C:
EN19V会不会太高了。考虑是不是U9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EN19V会不会太高了。考虑是不是U9的问题。

换了U9和南桥了,故障依旧啊,看来要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