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关于网络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3-03-21):
这个网络结构是这样的,A路由和B路由前分别接入同一个交换机,A路由中的某台电脑共享打印机要B路由中的电脑也要同时使用这台共享打印,请问如何设置AB这两个路由器!(交换机是普通交换机,不更改网络结构的情况下实现AB路由相互访问!)求解!!!!
共享打印机

网友:
为什么两个路由器?是有两个出口是吗?如果不是,那就关闭一个路由器的DHCP,把网线都插到LAN口上当交换机使用,就OK了

网友:
用两个路由器了,那两台主机就不在一个网段里了啊,用到VLAN了么?如果打印机支持网络打印的话,那把打印机接成网络打印机,这问题就解决了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