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ab正常亮机,入驱动精灵有光没图像

楼主(2013-03-21):
华硕k42ab正常亮机,入驱动精灵有光没图像,bga显卡故障一样。求助。。。

网友:
跑过看看 学习一下

Rngon -4 严禁灌水

网友:
入驱动精灵有光没图像 什么意思哦

网友:
北根显卡,不行刷下BIOS

网友:
大哥,你真牛。没确定故障直接BGA显卡。。这个极有可能只是软件问题。现在卸载在重装过。不行换系统试试

网友:
晕,说得不清不楚的,是运行驱动精灵时无图像?要这样,有可能是软件。

网友:
要不行上官网一个个下驱动试试,打上那个出现问题这可能那个硬件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不要动不动就GBA

网友:
入驱动精灵??没有看明白

网友:
显卡没搞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