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67A-C43 B3开机断电维修

楼主(2013-03-21):
各位老板、师父们,V星的P67A-C43 B3 主板开机来回断电,不插12V的等一下也是一样的现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呀,请教一下高手应该怎么出理,是不是BIOS问题引起的,有没有谁遇到过这种现象,没有短路的现象,万用表测试过了,

网友:
那位师父有这个主板的图纸,要是有求共享,小弟在这里先感谢了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吧。能直接测各个电压输入点的对地电阻么?

网友:
看LZ的水平估计修不好!并不是打击你,另外这个主板可能还没过保,可以送修!

网友:
换电源试过了没?机箱开关试过了没?

网友:
是不是风扇停一会儿又转一会儿,要是这样的话就很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不过我估计是BIOS的问题你也搞不了,现在市面上的编程器没有几个能写成功H61以上芯片组的BIOS的.

网友: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也写成多个

网友:
P67?还在保修啊

网友:
还在保 一般都不动它

网友:
先刷个BIOS看一下吧。PS:H61以上主板我用国产编程器也写好了很多

网友:
肯定是短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