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大了,求教老师们

楼主(2013-03-21):
老主板用的82810和82801芯片组,CPU是377的,现在问题是测电源3.3V/2.5V/1.7V/1.0V都正常,PCI总线复位正常,BIOS复位和时钟都正常,但是开机bios芯片无片选信号,内存上面上面反应都没有!
修了几天了,头大啊

网友A:
怎么不测CPU的复位呢。。。不过楼主你这个奔三的还修它干嘛 啊。。

网友:
唉 ,,,我也不知道你那啥情况,没法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测CPU的复位呢。。。不过楼主你这个奔三的还修它干嘛 啊。。

reset2#有跳变啊

网友:
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
这种货不值得修了,人工成本都比去买二手的要高了,自己修修练练手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