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显示器电源板的光耦必须要型号一样才能换吗?

楼主(2013-03-21):
液晶显示器电源板的光耦必须要型号一样才能换吗?

求助各位大师傅

网友A:
随便抓。抓到什么用什么。

网友:
没有同样型号的就看下代换用的光耦脚位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抓。抓到什么用什么。

抓谁谁怀孕了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老师怎么看啊?都是4个脚的啊

按照型号百度一下,例如PC817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老师怎么看啊?都是4个脚的啊

上面不是有个点。有点的第一脚,很好确认的

网友:
PC817就可以代换很多光偶的。。。

网友:
光耦两种  你需要看你拆件的板子总共两种脚位 一种一脚对地 另外一种不对地 就这个区别

网友:
液晶显示器上面的光耦都可以通用,只是不要搞反了就行。

网友:
123,817我随便换过,没发现不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