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大电注5A

楼主(2013-03-21):
今天接一台联想B460 独显的机器,接可调,电流5A,拆机,测试CPU供电短路,取下U36,不短了,找料板换一个,通电一下管子又烧了,取下U36 U37 短路排除,这种情况多半是管子的控制信号不正常,导致老烧管子的,测两只管子的控制信号,U36的600多,U37哪边境180,直接换ICS62882,通电,此机修复

网友:
简洁啊。我早上修一台索尼的也一样。不过是3V3的一个电容短路。换掉搞定

网友:
不错,大电流的修起来是很舒服。楼主你标题打错了。

网友:
大电流短路的 好修  也比较简单 呵呵

网友:
大电流的机器修着还是比较舒服的,也有难缠的,例如HP   CQ515  6535S   CQ510,这几个机器要是3.3V短路,基本就不要修了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一台。测H55坏。短路了。还在修

网友:
楼主说的详细啊,学习了

网友:
我修到过cq40屏线19v对地短路导致烧主板48008的,但是不是一直短,皮破了,偶尔打到地线上,打上就烧48008,一开始修复了板子,客户拿回去一晚上就挂了,回来仔细检查时屏线短路导致的!

网友:
这个问题,是比较好解决的,就怕换了芯片也不好的,是在找不出问题

网友:
使劲拆 把短的都拆了 你会中奖的

网友:
这种大电流一般还是比较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