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N 和ADJ接地的机子有没有谁遇到过

楼主(2013-03-21):
今天接天到一台显示器,电源二合一板上,BLON和BRI(ADJ)都是独立的,但是到了驱动板上,地线与BLON竟然是相连的(驱动板就是这样设计的),ADJ和GND也是相连的(驱动板就是这样设计的),,这样一来不用想BLON和ADJ都被接地了,我想不清楚这样怎能开启高压板,搞了好久,没有思路了,求各高手帮帮忙

网友:
不会吧。。没有碰到过这样设计的显示器。。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跑线路跑错线了吧。

网友:
如果是测的接地了,那可能是烧短路了,一般不会有接地

网友:
对不起向大家道歉,是我自己搞错了,已经修好了,是没有开启信号,别一个5V ,就好了。

网友:
新手都会量错。我以前也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