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0如何设置 U盘启动

楼主(2013-03-21):
想换系统,试了F12可是进不去,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设置U盘启动。WIN8换WIN7需要注意什么呀。。。。

网友:
不知道你的U盘系统是什么系统 想换什么系统?

网友:
F2!!!!!!!!!!!!!!!!!!1

网友:
一般都是F11F12~要么进bios

网友:
进BIOS都是那几个键,一个一个试吧

网友:
联想进BIOS应该都是F2啊

网友:
一般联想都F2进BIOS里设置的。F12选择,你U盘装好PE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