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MD2主板 不跑码 主时钟无电压

楼主(2013-03-21):
      七彩虹945MD2主板 上假负载测试,无主时钟。
    断电后,在主板上面找不到与主时钟相连的元件,直接点时钟芯片脚也不通
    各路供电正常,请教是什么原因? 由于工具限制,无法植桥!

网友:
可以测一下PCI的B16脚,CPU的时钟一般在时钟芯片旁边的电阻上测得到

网友A:
b16脚有1.X的电压,我在时钟芯片边上找了很久,没有找到跟假负载主时钟相连的元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16脚有1.X的电压,我在时钟芯片边上找了很久,没有找到跟假负载主时钟相连的元件。

那可能CPU座空焊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可能CPU座空焊了呗

无奈手上没有BGA设备。无法弄了

网友:
新手  学习学习 顶一下

网友:
找份图纸看看嘛。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