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L431A这个是不是液晶显示器电源板的啊?通用吗?

楼主(2013-03-21):
求助。TL431A这个是不是液晶显示器电源板的啊?通用吗?

网上卖很便宜的8分钱一个,可以买吗?

网友:
是通用的,,,,,

网友A:
你还是先查查资料认识一下电子元件吧,这个是精密稳压器,用在电源电路中和光耦进行组合,组成取样和反馈电路。TL431是精密稳压器,不是光耦。

网友:
呵呵我写错了,不好意思啊,因为我还有一个帖子是问光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先查查资料认识一下电子元件吧,这个是精密稳压器,用在电源电路中和光耦进行组合,组成取样和反馈电 ...

版主正解。。唉!!。楼主还是先认识下电器元件吧

网友:
TL431是精密稳压器,一般用电流消耗比较小的电路中

网友:
通用的。可以买

网友:
我从没见过431和光偶有坏的,输出电压不稳,换下这两个元件都得换回去,一个坏的都没遇到过

网友(点评):
你没见过不代表不会坏哦,雷击的电源板坏的就比较多。

网友:
这是反馈电路常用配件,不光液晶用,CRT中也广泛使用,这个东西备点有好处的。

网友B:
精密稳压器,主板电路上一般为比较器提供基准电压,坏的不多,就修到一例hp6531 ocp部分431坏掉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密稳压器,主板电路上一般为比较器提供基准电压,坏的不多,就修到一例hp6531 ocp部分431坏掉的情况

请问老师一般坏得多的是什么零件啊?

网友:
TL431是可调稳压器,损坏后电压失控

网友:
是精密稳压器,从左到右分别是R、A、K端,多用在电压反馈、过压过流保护

网友:
431 不需要买吧,搞维修的都有坏板子,可以拆;一般电源;手机充电器等上面都有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