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开一段时间就会蓝屏代码0x000000f4

楼主(2013-03-21):
台式机开一段时间就会蓝屏代码0x000000f4换过硬盘和系统

网友:
再换内存和U呀,这种点得亮的就只有一样一样换了试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兄弟  换换内存试一下  万一是假条子 就有可能是兼容性问题

网友:
很可能是内存了

网友:
很可能是内存

网友:
用内存检测工具看看,条子一般有问题都会提示fualt的或者进PE用内存检测,遇到错误下面就会提示有几个错误。

网友:
说错了是fail...

网友(2013-10-27):
楼主搞好了吗是内存吗

网友:
属热很定性差的问题,内存、CPU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这个上网搜一搜,基本应该有个大致方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