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虾门哥网络限制问题

楼主(2013-03-21):
我的网线是公司里拉的跟IT关系不好他限制了网络   自动获取IP地址网络链接就显示限制或无连接改IP显示已链接但上不了网求大虾给个方法谢了

网友:
睡一觉,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受限制时能上网么 还有你说的受限制是不是一个黄色问号 呐个可以取消的在受限制时通知我去掉前面的勾

网友:
那要看你们公司用的什么方法来分配地址了,如果是智能交换机,他直接关闭了你的端口,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如果仅仅是设置DHCP的分发规则,你直接找个能上网的电脑,把那台电脑的地址记录下来,除了IP地址的最后一个数字改一下,其他的照搬,就好了。

备注:首先弄清楚你们单位用的什么设备。然后弄清他用什么方式做的屏蔽,这样才能找到答案。

网友:
这个很麻烦,如果是基于端口做的管理,做什么都白搭,手工设置IP一样不能上网的话十有八九是端口管理限制了,求代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