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小电容导致南桥不发复位

楼主(2013-03-21):
     近日,接同行一台海尔W68笔记本,板号:L50II0;940GM芯片组,GBM南桥;故障为开机掉电,拆机,打各大电感及主要电压的对地阻值都正常,裸板上电测试电流在1.2左右慢慢上升,过5秒左右掉电,反复几次都是如些,心想既然电流能到1.2,那电压差不多都正常了,于是在MINIPCI的22脚测试南桥的复位信号PLTRST#发现为0V,于是打开图纸看了下,在第三页标注有上电时序:

根据上电时序,南桥在收到PWROK和VR_PWRGD信号,并且时钟和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就会发出PLTRST#来复位北桥,实测由EC发出的PWROK3.3V正常,而VR-PWRGD是由CPU供电芯片MAX8771发出的,电压为2.95V,这会不会有点低呢?于是在图纸上搜索找到了这里:

当断开R328时,电压恢复到时候3.3V,R328的另一头DELAY_VR_PWRGOOD可是通往北桥的啊,难不成是北桥把电压拉低了,导致VR_PWRGD不正常,使得南桥不发PLTRST#了啊?想想这北桥也不容易坏啊,这时想起手头有一块TCL T51,也是精英代工, 945PM芯片组,用的CPU供电芯片也是MAX8771的,且这里图纸电路设计也一样的,量了下VR_PWRGD也是2.95V,这下我不在怀疑北桥了,转而去测量时钟,实测南桥的几个时钟的电压都有了,但时钟芯片的10脚MAX8771_CLKEN#开启脚却是0V,

以前量到时钟芯片的开启不都是高电平吗,再量了下另一块板用的时钟芯片虽然型号不一样,但引脚定义是一样的 ,开启也是OV,且发到南桥的几个时钟电压也都一样,这下我也不再怀疑时钟有问题了;那发给南桥的PG正常,时钟正常,就差给南桥的供电了,哎,没有点位图,供电的测试点又多又难找,还是先加焊下南桥再说吧,几分钟后回来上电,电流有跳变了,亮了,还真是南桥虚焊了,可惜好景不长,进系统点了没多久又掉电,南桥复位又不发出了,难道是没焊好,还是南桥本身就有问题性能不良了呢,反正手头还有料板,于是拆了料板的GBM重植珠做上去,又亮了,但是用了没多久后死机,强制关机,再点电流还是一样,复位还是不发,这下没辙了,心想怎么会这样呢,就算换的南桥有问题也不应该出现一样的情况啊;可能还是主板上给南桥的供电、复位或者是信号不太正常吧,还是得仔细检测啊,先从好测的先测吧,先测南桥的RTCRST,查图纸

当量到R347的时候发现一端3.1V,另一端却为0V,马上断电打了下R347到南桥一端的对地阻值为400多,再量了下R347阻值正常,那就是后级的问题了,于是乎摘掉C358,对地阻值上升为600多,R347两端的电压也一样了,再上电也能亮了;为了验证到底是不是就是C358的问题,又把它装回去,这时R358两端电压还是一样的,但是上电过几次后又出现同样的情况,到此总算可以断定罪魁祸首就是C358漏电导致RTCRST不正常,从而南桥不发出复位信号,之前由于上BGA做了南桥就能点亮,所以没想到RTCRST会不正常所以误杀了南桥。
       本人第一次发贴,希望有分的捧个分场,没分的捧个人场,谢谢!!!

楼主已经很给力了,很好!

网友:
RTCRST电压为0也会导致不触发,比如华硕W7J就是这样的。

网友:
RTCRST不正常还会导致1.2A的电流不亮机

网友:
这要很细心才找得到啊

网友:
没想到 RTC RST不正常还可以触发,上电,现在的笔记本维修看来不能按照常理来了! 有些问题是在太奇异!

网友:
原来RTC又问题也会导致不发复位

网友:
也不算走弯路,顶

网友:
这种情况    你用手去莫晶振  ,好像电流会往上跳  ,就好像是三星R428的通病一样    RTCRST导致南桥不正常。

网友A:
问下你们的图纸都哪里找的啊 我怎么找不到啊

网友:
电容漏电,这个真的不好判断,楼主很厉害啊.

网友B:
楼主给力呀  上次修到一DELL   RTCRST短路,主板发出蜂呜声,实测是南桥坏了!

网友:
这还真没试过,下次有机会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给力呀  上次修到一DELL   RTCRST短路,主板发出蜂呜声,实测是南桥坏了!

当时是不触发还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你们的图纸都哪里找的啊 我怎么找不到啊

网友:
有技术再加上细心耐心就有修复率,呵呵。。。。。

网友:
分析的不错,就是怕修到这种的机器。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E40,也是这样的电路问题。拆掉电容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容易啊,顶你下!

一般这种情况 都是哪里有元件不良

网友:
楼主细心 要不这问题 真不太好找

网友:
楼主很厉害啊,看了之后感觉自己太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