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不定时重启

楼主(2013-03-21):
CPU AMD A4 3400 内存 2G 1333
主板 铭瑄MS-A55DL。
开机后会不定时重启,重启和正常启动一样,也没有蓝屏。内存换了,电源换了,一样故障,不知道是哪里问题。求救.
用诊断卡也看不出问题,

网友:
这个故障前一些日子。,就变成了没有显示了,有时又可以显示,到现在还是不定时重启。头疼呀

网友:
叙述不够完全  电脑多少W的? 具体配置是什么  各个部件温度 怎么样

网友:
主板什么型号   单桥还是双桥  什么品牌

网友:
哦  不好意思  已经发了 没看见   这种加焊下桥应该会好

网友:
这个只有一个南桥,焊不了

网友:
和显卡的芯片外面差不多

网友:
和温度我用鲁大师测,不烫呀,就是CPU温度不准备,怎么只有十几度,室温15-20度

网友A:
结合问题来看,起初是一会有显示,一会没显示,而后导致的不定时重启,建议排查显卡电路。

网友:
应该是 桥 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合问题来看,起初是一会有显示,一会没显示,而后导致的不定时重启,建议排查显卡电路。

最开始是重启,到后来不显示,后来CMOS放电还是怎么弄的,可以显示,后又是不定时重启

网友:
只有三种可能你的一一排查    一个是桥   一个是硬盘  一个是BIOS   查查吧

网友:
我把主板CPU,内存拿去修,两次都没看到故障,修不了

网友:
我碰到过一个机箱是静电的问题,你可以把所有配件拿到机箱外测试一下,或者换机个新机箱试试。祝你成功

网友B:
我遇到过一个这样的  换了CPU就好了

网友:
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我马上去试下

网友:
问题很多的,电源不稳定,桥虚焊都会引起

网友:
不会是散热吧~~~~

网友:
供电 和芯片虚焊的问题 居多

网友:
呵呵,是你电压不稳啊,买个稳压器或UPS,看看你们周围是否有人用大功率电器,或有耗电量比较大的工地,设备等。

网友:
应该散热不良引起的  过热保护 主板重启了

网友:
南北桥一桥通的吗???

网友:
我碰到一次这样奇怪的故障,电脑一看电影就自动重启,上网还能用一会,检查CPU温度没问题,南桥北桥用手检查也没有过热的现象,电源、内存换了也没解决问题;真的想不出什么办法了,原是667的内存,再后把内存频降到400,问题解决。

网友:
主板问题吧

网友(2015-01-30):
修到过 这块板。 是主板问题 把QP63和QP73换掉。看看 QP63 基级相连的电阻 有没有虚焊 因为这里靠近CPU风扇 容易腐蚀

网友:
实际接修中,桥虚的比例很高

网友(2015-06-30):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一个这样的  换了CPU就好了

我也感觉是CPU。。因为APU的。。集成显卡的

网友C(2016-06-12):
CPU上面就是内存旁边有一个八角芯片供电芯片你换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上面就是内存旁边有一个八角芯片供电芯片你换下试试。。

O(∩_∩)O谢谢

网友:
取了硬盘试试啊

网友:
呵呵呵!众人拾柴火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