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75针主板 无CPU供电 (ADP3193+3120),没思路了。

楼主(2013-03-21):
DELL 775针主板 无CPU供电 其他供电正常,顾客拿来时说 以前有时候可以开机,有时候开机没显示,风扇一直转。最近怎么开都开不了了。接机时 确实是没显示,拆板量有个3120和上下管 有短路。换了也是一样。于是想到可能3193有问题了。正好有一个新的,没考虑就直接吹上去了。没上CPU 接上电 短开关针,没跑码,5 6秒就自动断电了。再开就保护了,电源保护了。。发现一个管短路了。于是换了一个上去,再开,一下又自动掉电了。。没思路了。

补充内容 (2013-3-24 14:34):
我测试了一下3193的电压 ,我拆了一组管 上U上电  3193的 第一脚 1.2V左右,2脚没电压/ ,VCC 4.9V左右。IREF脚有1.2V  vid6和VID3 有1.05V左右 其他VID为0.5V左右。3个3120的二脚都有2.5V左右。 2脚PG  0v

补充内容 (2013-3-24 16:25):
今天买了一个新的3193,和换了短路的管,不过还是一样,不上U,上电几次后又烧管了。。

补充内容 (2013-3-26 12:56):
今天,我有空时,把33193组CPU供电上下管都拆了,不装CPU 上电后 量3120的第二脚 有电压跳升 量电感也有跳升高到9V 是不是说明3193的 PW有电压输出?

补充内容 (2013-4-8 13:42):
结果:放弃维修了,直接扔一边了!

补充内容 (2013-7-31 21:15):
今天闲着没事干,我一组一组换上 测试最后 把3组 3120 和电源管理IC3193 又换了新的,,却好了。。。。。

放了几个月 现在却搞好了。。。 兴奋啊。。。

网友:
是不是新的3193也有问题呀??没上U都能驱动?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应该是3120有问题。哪个管击穿就找对应的3120, 然后把它换掉

网友:
这种板子要将3193给3120还有烧的MOS全部更换才可以好  还有量测下2.2电阻是否有烧再上电

网友:
刚才我又上电,又烧了一组管 上下管都烧短路了。而且我发现不是一上电就烧,这次 我上了几次电 才烧。5次左右,最后一次我上电时间久一点。就烧了。。而且烧的不是第一次的那一组。。都不敢上电了 现在

网友:
2.2电阻每个分别有2。8 没有烧

网友:
接机时 确实是没显示,拆板量有个3120和上下管 有短路。换了也是一样。
电都不正常怎么显示啊?有短路你没找出短路的地方换管加电有什么用啊?查芯片后级电路啊。。烧机懂吧?不然就查图纸,这个电去哪里的,把它元件一个个拆除

网友:
上下都短…………这芯片挂了吧

网友:
芯片后级电路是说3193的后级吗?3个PWM输出的后级别电阻 3120后级的元件一个个拆出来量吗?芯片是新的呢,看来今天再去买个新片回来 把再换管 试了。

网友:
今晚有空 我测试了一下3193的电压 ,我拆了一组管 上U上电  3193的 第一脚 1.2V左右,2脚没电压/ ,VCC 4.9V左右。IREF脚有1.2V  vid6和VID3 有1.05V左右 其他VID为0.5V左右。3个3120的二脚都有2.5V左右。 是不是2脚PG没出来  导致 IC工作?

网友:
第2脚PG电压是不是由3193发出的?? 新手  不懂,真是麻烦呀。

网友:
我大师在吗请教一下呀,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论坛的 请教一下啊,有人贡献一点时间来看看吗 先谢了!

网友:
结果:放弃维修了,直接扔一边了!谢谢各位的“耐心”指导!

网友(2013-04-26):
电源管理芯片换了3个了,已经放弃了,谢谢各位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神板 没出CPU电压 换了3191a  cup电压出来了 而且亮机了 DELL LOGO也出来了 可是用了一下子  CUP电压又没有了  3193a  换了好几个了    没有发现其它短路的  求大神帮助!!!

网友(2013-05-27):
头疼啊咋修,没思路了

网友:
EN是哪里发出来的

网友:
没CPU供电应该很好查吧,为什么楼主费那么多功夫呢?

网友(2014-11-17):
有示波器可能要容易些,有时EN电压低也会烧供电管。记得有一个贴子就说的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