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迅维关于拆点胶芯片产生的问题:对于灌胶这样的方法也适合吗?

楼主(2013-03-21):
   今天看了迅维关于拆点胶的芯片,用测温线,测显卡下面温度(是显卡下面的温度,而不是底部温度),当温度达到溶点(一般都比熔点高),拆点胶的时候可以直接稍微用力撬一下的,而不用担心会掉点,因为你拿不下来不是因为锡没融化,而是因为有胶。那么对于灌胶的芯片这样的方法也合适吗?

大家都知道IBM的桥一般都是这样的,不但芯片边上有胶,芯片里面也有胶。这样的话,当测到温度达到可以拆的时候,拆不动可以撬吗?会不会掉点????

网友:
我试过一次  掉点了 就没敢再搞了 我看见点胶的就很反感 是桥问题通常不修

网友:
遇到黑胶都只加焊不拆,一拆就死拉死拉滴。

网友:
就没有好的办法了吗,只能加焊吗。

网友:
掌握温度,找感觉。失败是成功之妈妈。找到温度多少度可以拆,时间多少可以拆,找到这个点,以后就不用担心了 哦,

网友:
这个就是熟能生巧,不练总不会成功的,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