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这样一个帖子“cpu的工作条件” 求解

楼主(2013-03-21):
核心供电,cpuio供电,基准参考电压等。
时钟
cpurst#
cpupg
cpu好的话清空除cs为FFFF外所有寄存器
ads#动作开始寻址
前端系统总线正常
北桥正常转换为HUB送往南桥
南桥正常转换为符合BIOS芯片的总线
BIOS数据原路返回cpu
cpu执行bios资料
码就跑了,

请问:什么是CPUIO供电??
           怎么判断:cpu清空除cs为FFFF外所有寄存器和ads#动作开始寻址
           前端系统总线可以直接用假负载测对地阻止
           那么“北桥正常转换为HUB送往南桥”怎么测

网友:
cpu io供电 可能是指1.05v的总线供电吧。我猜。

网友:
忙的 好久不见了 饼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