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65平台的一个新特性,大家维修时请注意!

楼主(2013-03-21):
前面看到"心在飞翔"管理员发的一篇关于HM65平台时序的好贴。
趁今天有空将自己了解到的一点维修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不要走弯路。

个人感觉HM65平台的最大不同在于CPU_SVID信号。
它改变了以前的VID组合方式,变成使用一对CLK和DATA总线进行电压信息传递。
维修发现,现在PCH芯片(HM65芯片)的BIOS要参与CPU电压的产生,结果就是经常发现PCH芯片不良或者PCH的BIOS芯片数据损坏时导致CPU供电无法产生,开机掉电。
这是以前所未见的,在此顺便提醒大家如果碰到了要注意一下。

补充内容 (2013-3-23 16:26):
上面提到的BIOS参与CPU电压产生的说法也许是错误的,但故障现象在两者间的关联仍然是确定的。我推想了几种可能,放在34楼,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欢迎讨论。谢谢大家!

补充内容 (2013-3-23 16:30):
可惜帖子已经不能编辑了,只能放到后面。如果能提到这里合并,大家讨论一下就好了。

补充内容 (2013-3-26 21:52):
这两天做了几个试验和调试,以前的观点又被推翻了一些,重新得出了一些结论,也希望大家帮我分析。试验记录发到了67楼。
另外,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做了一个PPT动画放在83楼。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下载来看。

网友A:
h61也是这样的么?

网友B:
你指的是有开启信号了之后还要有那两根总线来调 节电压的吗

网友:
楼主说的没错 inter芯片组从6系列开始都是采用i2c去调控cpu电源电压了,我有修到好几个pch65坏的导致不出cpuvcore电压的

网友:
楼主说的情况碰到过几例了。不正常时,svid无波

网友:
是这样的,BIOS可以影响SVID数据的传输的。

网友C:
不是导致CPU没供电吧。是导致没有集显供电。。。。

网友D:
cpu主供电直接受控于cpu供电芯片,副供电也就是cpu内部集成的显卡才受pch和cpu本身的控制,希望楼主不要误导大家。

网友E:
应该不难理解吧,因为VID信号改成走PCH总线了,所以出电压钱,自然要先满足PCH条件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指的是有开启信号了之后还要有那两根总线来调 节电压的吗

开启信号VRON还是和以前的时序一样,在HWPG信号进了EC之后就产生了。
碰到HM65平台的好几种类型主板,裸板上电时VRON就已经产生了,但由于读取不到CPU_SVID信号,CPU供电不会产生。
而在以前,包括自己修到的HM55及以前平台的主板,VRON都是产生CPU电压的最后一个条件,一旦VCORE电源芯片得到VRON,CPU电压就会出来。
现在HM65及HM76平台的主板上开启信号VRON只是CPU产生的必要条件之一,而且不再是最后一个条件了。

网友(点评):
我上次修的DELL的确是这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A:
h61也是这样的么?

自己修的板来看,6系列及以后平台的主板都是这样的特性。
如果能有图纸,查一下VCORE电源芯片的VID是否为CPU_SVID的DATA和CLK两根线,如果是应该就会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主供电直接受控于cpu供电芯片,副供电也就是cpu内部集成的显卡才受pch和cpu本身的控制,希望楼主不要误导 ...

呵呵,不是所有的HM6X以后的板我都修到过,所以不能说保证全都是这样。
但我修到过的都是如此,和朋友们交流过的也是如此,如果不能说是普遍现象,但也可以称得上是较常见现象吧。
等这样的板普遍开修以后,这个特性是不是存在应该能够得到结论。
大家现时权且做个参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难理解吧,因为VID信号改成走PCH总线了,所以出电压钱,自然要先满足PCH条件才行

朋友说的有一点点出入,说明一下:
VID改成CPU_SVID后,并不是进PCH芯片,依旧是进CPU。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是导致CPU没供电吧。是导致没有集显供电。。。。

呵呵,曾拿HM65平台的好板做过测试,取下PCH芯片的BIOS后,开机CPU电压无法产生。当然VRON等等条件都已经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呵呵,曾拿HM65平台的好板做过测试,取下PCH芯片的BIOS后,开机CPU电压无法产生。当然VRON等等条件都已 ...

对。我记错了。。

网友C:
再问楼主,SVID是CPU发给VRM芯片的。那么,CPU是通过什么线路把型号信息发给BIOS呢?此时DMI还没工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对。我记错了。。

呵呵,看到曾经做的课件被饼哥截图,感觉很荣幸啊!
这个文件我没有在网上发过,想不到还是流出来了,早知道先发到论坛上还可以挣点分呢,后悔呀,哈哈!

网友(点评):
原来是你做的课件。那这个读取BIOS。你是如何判断。经验还是有内部资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呵呵,看到曾经做的课件被饼哥截图,感觉很荣幸啊!
这个文件我没有在网上发过,想不到还是流出来了,早 ...

哈。你是广达工程师呀!
我觉得是,PCH收到PWROK后,发出PROCPWRGD给CPU,CPU再发出SVID给VRM芯片。产生VCORE后再发出SYS_PWROK给PCH,最后,PCH发出PLTRST#

网友C:
想再请楼主做个实验,去掉BIOS后,测下PCH的PWROK和PROCPWRGD是否正常,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呵呵,曾拿HM65平台的好板做过测试,取下PCH芯片的BIOS后,开机CPU电压无法产生。当然VRON等等条件都已 ...

现在就是怀疑BIOS会中断HM65的时序,也就是会在SVID发出前某个环节中断,导致BIOS不上件,或BIOS资料错而引起无VCORE

网友(点评):
我将两种猜测的推论过程发在34楼,但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 = 关键我这个板子找不到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F:
自己修的板来看,6系列及以后平台的主板都是这样的特性。
如果能有图纸,查一下VCORE电源芯片的VID是否为 ...

= = 关键我这个板子找不到图纸。。。

网友G:
引用 网友A:
= = 关键我这个板子找不到图纸。。。

不用看板子的图纸,直接查PWM芯片的图纸就行了,如果有I2C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用看板子的图纸,直接查PWM芯片的图纸就行了,如果有I2C就是了。

走的是I2C总线交换数据?  据说sandy bridge内部集成了电压微控制器    怪不得

网友:
走的是I2C总线交换数据?  据说sandy bridge内部集成了电压微控制器    怪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走的是I2C总线交换数据?  据说sandy bridge内部集成了电压微控制器    怪不得

SVID,,,,就是串行总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再问楼主,SVID是CPU发给VRM芯片的。那么,CPU是通过什么线路把型号信息发给BIOS呢?此时DMI还没工作!。。 ...

BIOS去掉后开机,用示波器测量不到CPU的电压,也看不到瞬间的跳变。但会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现象:比如KL9主板,上电电流达到0.2—0.3A后掉电,其后会自动上电又掉电,反复循环。

饼哥提到的问题我以前没有找到答案,但是不是可以这样来推想一下:
先说几个前提,首先,此时CPU还没有得到主供电和复位,PCH芯片也没有复位,DMI总线应该没有工作。
其次,PCH芯片与CPU之间除了DMI总线可以交换信息外,还有H_SNB_IVB#(DF_TVS),PM_THRMTRIP#,PM_SYNC,H_PWRGOOD,PM_DRAM_PWRGD(PM_DRAM_PWRGD_R),PLTRST#(CPU_PLTRST#),CLK_CPU_BCLKP,CLK_CPU_BCLKN,CLK_DPLL_SSCLKP,CLK_DPLL_SSCLKN,XDP_DBRST#这11个信号相互联系。
其中H_PWRGOOD,PM_DRAM_PWRGD(PM_DRAM_PWRGD_R),PLTRST#(CPU_PLTRST#),这3个信号要在PCH芯片复位之后才产生或起作用,因此排除考虑。
再其次,PM_THRMTRIP#,PM_SYNC,XDP_DBRST#这3个信号在以前的HM55平台上都已经有了,是过去的延续。因此也应该能够排除。
而H_SNB_IVB#(DF_TVS)信号是HM65以后平台(IVY系的CPU)才新添的信号,但查看其说明:DMI/FDI Termination voltage(DMI/FDI终止电压,简写为DF_TVS),0 = Set to Vss,1 = Set to Vcc (weak pull-down 20K)。因此也可排除。

除去以上7个信号,剩下的就是4个PCH芯片发给CPU的时钟信号了。(CLK_CPU_BCLKP,CLK_CPU_BCLKN,CLK_DPLL_SSCLKP,CLK_DPLL_SSCLKN  )
其实这4个时钟信号在以往的平台中,都要在CPU供电已经产生,CPU电源芯片给时钟芯片发出开启信号,14.318M时钟产生,接下来还得PCH(或南桥)复位后才会发给CPU。
但我将这4个时钟信号留下来,是因为从HM65及以后的平台开始,主板已经取消了独立的时钟芯片,改由PCH内置的主时钟模块外接25M晶振为全板提供工作时钟。
经过试验发现,给PCH芯片提供工作动力的几组电压中,缺少+1.05V和+1.5V电压会导致25M晶振上测不到波形,因此猜测它们是PCH芯片内置主时钟模块的工作电压和外部充分条件。在CPU电压产生以前,这2个电压已经产生。因此,时钟是在CPU电压之前产生。实测裸板上电也是如此。
那么,还有个问题就是:25M的晶振在CPU电压产生之前已经起振,PCH芯片是已经得到了时钟,但是否也已经由PCH发出给CPU了呢?
我没有实际测量过,因为以前没有想到过这点。但是如果由CPU这边反过来推论:CPU与VRM芯片既然是通过CPU_SVID总线通信,那么这对DATA和CLK总线要能传输信息,一定是需要CLK的,但CPU芯片自身不带时钟,那么这种需求必须外援,也就只能由PCH芯片来提供了。
呵呵,这样来解释也许能说的通了。而且与维修经验是相符的:在维修中确实遇见过几例25M晶振停振引起的不产生CPU主供电的案例,更换晶振后故障消失。当时没有细想其中的关联,现在想想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吧。

最后还有个地方要解释一下:PCH芯片的BIOS与CLK_CPU_BCLKP,CLK_CPU_BCLKN,CLK_DPLL_SSCLKP,CLK_DPLL_SSCLKN这4个时钟信号有什么关系?不装BIOS芯片怎么会影响到CPU时钟呢?
这个只能联系维修中看到的现象来解释了:以前有修到过一例25M晶振不起振引起CPU主电压不出的主板。换了晶振、PCH芯片及周边相关元器件都没解决,最后是更换BIOS后,25M晶振上波形才出现,故障才解决。当时也是没有细想,以为是个例,当然也没去验证。现在看来,BIOS不装,有可能25M晶振波形无法产生,或者能产生但PCH不会发出CLK_CPU_BCLKP,CLK_CPU_BCLKN,CLK_DPLL_SSCLKP,CLK_DPLL_SSCLKN这几个时钟信号。(但心中仍然觉得先有25M时钟,PCH芯片才能读取BIOS。先读BIOS,再初始化内置时钟模块,继而产生25M时钟似乎似乎有点说不通啊。呵呵)
以上是猜想,希望大家谁手边有这样的主板,能做几个试验验证一下就好了!

也许大家还有疑问:CPU主供电还没产生,即使PCH将时钟已经发过来了,CPU也没法工作呀?
这就只能猜测CPU内部SVID模块不是由VCORE电压供电,而可能是+1.05V、+1.8V或+0.85V来提供能量。而且是得到供电和时钟后就处于工作状态,等待着VRM芯片来读取电压设置信息。

最后将推论总结一下:
猜想一:
VID信号是以软体方式存储于CPU内SVID模块的ROM中。
PCH芯片在得到+3VS5、+3V、+1.05V、+1.8V、+1.5V和+0.85V供电,BIOS芯片在得到+3V供电后,PCH芯片已经开始读取BIOS内的程序并部分执行。其中PCH的主时钟模块被初始化开始工作,25M晶振起振。同时PCH芯片将时钟发给CPU及其他功能芯片。
SVID模块在得到+1.05V(或+1.8V或+0.85V)供电以及PCH芯片发出的CLK_CPU_BCLKP,CLK_CPU_BCLKN,CLK_DPLL_SSCLKP,CLK_DPLL_SSCLKN时钟后就处于工作状态。作为SMB的主设备,CPU的SVID模块应该立即通过DATA和CLK总线向VRM芯片发出呼叫,等待着VRM芯片来读取电压设置信息。当VRM芯片得到供电(+VIN和+5V)后,以及VRON开启信号后,VRM芯片对CPU内SVID模块的呼叫做出应答,并读出电压设置信息。之后CPU主供电产生,VRM芯片发出PG信号给PCH芯片做复位,之后上电时序继续。

猜想二:
VID信号是以软体方式存储于CPU内SVID模块的ROM中。
PCH芯片在得到+3VS5、+3V、+1.05V、+1.8V、+1.5V和+0.85V供电后,PCH内主时钟模块被初始化开始工作,25M晶振起振。PCH芯片在得到基本时钟,同时BIOS芯片也有+3V供电后,PCH芯片与BIOS芯片开始通信,读取BIOS内的部分程序并执行。PCH内主时钟模块完全初始化,分出各种频率的时钟发给CPU及其他功能芯片。
SVID模块在得到+1.05V(或+1.8V或+0.85V)供电以及PCH芯片发出的CLK_CPU_BCLKP,CLK_CPU_BCLKN,CLK_DPLL_SSCLKP,CLK_DPLL_SSCLKN时钟后就处于工作状态。作为SMB的主设备,CPU的SVID模块应该立即通过DATA和CLK总线向VRM芯片发出呼叫,等待着VRM芯片来读取电压设置信息。当VRM芯片得到供电(+VIN和+5V)后,以及VRON开启信号后,VRM芯片对CPU内SVID模块的呼叫做出应答,并读出电压设置信息。之后CPU主供电产生,VRM芯片发出PG信号给PCH芯片做复位,之后上电时序继续。

网友F:
BIOS去掉后开机,用示波器测量不到CPU的电压,也看不到瞬间的跳变。但会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现象:比如KL9主板,上电电流达到0.2—0.3A后掉电,其后会自动上电又掉电,反复循环。

饼哥提到的问题我以前没有找到答案,但是不是可以这样来推想一下:
先说几个前提,首先,此时CPU还没有得到主供电和复位,PCH芯片也没有复位,DMI总线应该没有工作。
其次,PCH芯片与CPU之间除了DMI总线可以交换信息外,还有H_SNB_IVB#(DF_TVS),PM_THRMTRIP#,PM_SYNC,H_PWRGOOD,PM_DRAM_PWRGD(PM_DRAM_PWRGD_R),PLTRST#(CPU_PLTRST#),CLK_CPU_BCLKP,CLK_CPU_BCLKN,CLK_DPLL_SSCLKP,CLK_DPLL_SSCLKN,XDP_DBRST#这11个信号相互联系。
其中H_PWRGOOD,PM_DRAM_PWRGD(PM_DRAM_PWRGD_R),PLTRST#(CPU_PLTRST#),这3个信号要在PCH芯片复位之后才产生或起作用,因此排除考虑。
再其次,PM_THRMTRIP#,PM_SYNC,XDP_DBRST#这3个信号在以前的HM55平台上都已经有了,是过去的延续。因此也应该能够排除。
而H_SNB_IVB#(DF_TVS)信号是HM65以后平台(IVY系的CPU)才新添的信号,但查看其说明:DMI/FDI Termination voltage(DMI/FDI终止电压,简写为DF_TVS),0 = Set to Vss,1 = Set to Vcc (weak pull-down 20K)。因此也可排除。

除去以上7个信号,剩下的就是4个PCH芯片发给CPU的时钟信号了。(CLK_CPU_BCLKP,CLK_CPU_BCLKN,CLK_DPLL_SSCLKP,CLK_DPLL_SSCLKN  )
其实这4个时钟信号在以往的平台中,都要在CPU供电已经产生,CPU电源芯片给时钟芯片发出开启信号,14.318M时钟产生,接下来还得PCH(或南桥)复位后才会发给CPU。
但我将这4个时钟信号留下来,是因为从HM65及以后的平台开始,主板已经取消了独立的时钟芯片,改由PCH内置的主时钟模块外接25M晶振为全板提供工作时钟。
经过试验发现,给PCH芯片提供工作动力的几组电压中,缺少+1.05V和+1.5V电压会导致25M晶振上测不到波形,因此猜测它们是PCH芯片内置主时钟模块的工作电压和外部充分条件。在CPU电压产生以前,这2个电压已经产生。因此,时钟是在CPU电压之前产生。实测裸板上电也是如此。
那么,还有个问题就是:25M的晶振在CPU电压产生之前已经起振,PCH芯片是已经得到了时钟,但是否也已经由PCH发出给CPU了呢?
我没有实际测量过,因为以前没有想到过这点。但是如果由CPU这边反过来推论:CPU与VRM芯片既然是通过CPU_SVID总线通信,那么这对DATA和CLK总线要能传输信息,一定是需要CLK的,但CPU芯片自身不带时钟,那么这种需求必须外援,也就只能由PCH芯片来提供了。
呵呵,这样来解释也许能说的通了。而且与维修经验是相符的:在维修中确实遇见过几例25M晶振停振引起的不产生CPU主供电的案例,更换晶振后故障消失。当时没有细想其中的关联,现在想想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吧。

最后还有个地方要解释一下:PCH芯片的BIOS与CLK_CPU_BCLKP,CLK_CPU_BCLKN,CLK_DPLL_SSCLKP,CLK_DPLL_SSCLKN这4个时钟信号有什么关系?不装BIOS芯片怎么会影响到CPU时钟呢?
这个只能联系维修中看到的现象来解释了:以前有修到过一例25M晶振不起振引起CPU主电压不出的主板。换了晶振、PCH芯片及周边相关元器件都没解决,最后是更换BIOS后,25M晶振上波形才出现,故障才解决。当时也是没有细想,以为是个例,当然也没去验证。现在看来,BIOS不装,有可能25M晶振波形无法产生,或者能产生但PCH不会发出CLK_CPU_BCLKP,CLK_CPU_BCLKN,CLK_DPLL_SSCLKP,CLK_DPLL_SSCLKN这几个时钟信号。(但心中仍然觉得先有25M时钟,PCH芯片才能读取BIOS。先读BIOS,再初始化内置时钟模块,继而产生25M时钟似乎似乎有点说不通啊。呵呵)
以上是猜想,希望大家谁手边有这样的主板,能做几个试验验证一下就好了!

也许大家还有疑问:CPU主供电还没产生,即使PCH将时钟已经发过来了,CPU也没法工作呀?
这就只能猜测CPU内部SVID模块不是由VCORE电压供电,而可能是+1.05V、+1.8V或+0.85V来提供能量。而且是得到供电和时钟后就处于工作状态,等待着VRM芯片来读取电压设置信息。

最后将推论总结一下:
猜想一:
VID信号是以软体方式存储于CPU内SVID模块的ROM中。
PCH芯片在得到+3VS5、+3V、+1.05V、+1.8V、+1.5V和+0.85V供电,BIOS芯片在得到+3V供电后,PCH芯片已经开始读取BIOS内的程序并部分执行。其中PCH的主时钟模块被初始化开始工作,25M晶振起振。同时PCH芯片将时钟发给CPU及其他功能芯片。
SVID模块在得到+1.05V(或+1.8V或+0.85V)供电以及PCH芯片发出的CLK_CPU_BCLKP,CLK_CPU_BCLKN,CLK_DPLL_SSCLKP,CLK_DPLL_SSCLKN时钟后就处于工作状态。作为SMB的主设备,CPU的SVID模块应该立即通过DATA和CLK总线向VRM芯片发出呼叫,等待着VRM芯片来读取电压设置信息。当VRM芯片得到供电(+VIN和+5V)后,以及VRON开启信号后,VRM芯片对CPU内SVID模块的呼叫做出应答,并读出电压设置信息。之后CPU主供电产生,VRM芯片发出PG信号给PCH芯片做复位,之后上电时序继续。

猜想二:
VID信号是以软体方式存储于CPU内SVID模块的ROM中。
PCH芯片在得到+3VS5、+3V、+1.05V、+1.8V、+1.5V和+0.85V供电后,PCH内主时钟模块被初始化开始工作,25M晶振起振。PCH芯片在得到基本时钟,同时BIOS芯片也有+3V供电后,PCH芯片与BIOS芯片开始通信,读取BIOS内的部分程序并执行。PCH内主时钟模块完全初始化,分出各种频率的时钟发给CPU及其他功能芯片。
SVID模块在得到+1.05V(或+1.8V或+0.85V)供电以及PCH芯片发出的CLK_CPU_BCLKP,CLK_CPU_BCLKN,CLK_DPLL_SSCLKP,CLK_DPLL_SSCLKN时钟后就处于工作状态。作为SMB的主设备,CPU的SVID模块应该立即通过DATA和CLK总线向VRM芯片发出呼叫,等待着VRM芯片来读取电压设置信息。当VRM芯片得到供电(+VIN和+5V)后,以及VRON开启信号后,VRM芯片对CPU内SVID模块的呼叫做出应答,并读出电压设置信息。之后CPU主供电产生,VRM芯片发出PG信号给PCH芯片做复位,之后上电时序继续。

以上总的来说还是猜想,是不是如此,或者完全不是这样,还是希望大家都来帮验证看看。

最后,附一个相关故障点与故障现象的小结:
(前提:主板上电时序中HWPG以前该有的电压都已产生,并且幅值正常;VRON已产生。VRM芯片及高低MOS管都无异常。)

故障点                            故障现象
(PCH)BIOS不良                 CPU电压未产生。上电电流达到0.2—0.3A后掉电,其后会自动上电又掉电,反复循环。
PCH不良                          CPU电压未产生。上电电流达到0.2—0.3A后掉电,其后会自动上电又掉电,反复循环。
(PCH)25M晶振无波形            CPU电压未产生。上电电流达到0.2—0.3A后掉电,其后会自动上电又掉电,反复循环。
PM_THRMTRIP#信号断线           CPU电压未产生。上电电流达到0.2—0.3A后掉电,
或中间的390欧姆电阻撞件          不会重启。

网友H:
楼主有没有这样做过实验:刷上错误的PCH BIOS程序看是是否产生VCCCPUVCORE ,还是仅仅是摘除了PCH ROM会影响产生VCORE。
此实验的目的是证明:BIOS芯片坏了不会产生VCORE还是芯片和程序都坏了其中任一个都不会产生VCORE.
个人认为摘除BIOS芯片和BIOS芯片损坏一样PCH或CPU认为PCB有故障控制CPU_SVID拒绝产生CPUVCORE以保护CPU的作用?
而BIOS 程序坏是可能产生VCORE的,只是不能点亮而已
以上观点只是个人理解,因为很少修到HM65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

我个人认为就是BIOS资料不对,会造成PCH或其它元件不正常工作,导致不能放出时序中 ...

管理员说的对,BIOS程序错误确实是导致一个信号PROCPWRGD不能发出,而PROCPWRGD 是SVID发出信息的条件之一。
但是最近还分析发现,BIOS程序错误引起的问题还不只如此。

SVID不发出,其引起的现像是:VCORE电压不能产生,但此时电流能够保持,不会掉电。
这和断开VRON信号的现象几乎一模一样。

而取下BIOS芯片的现象则是:VCORE电压固然不会产生,但电流不能保持,会掉电然后再重启再掉电,反复循环。其间VRON信号有发出,当然只能测得瞬间的跳变。
更进一步试验:将BIOS芯片取下的同时也将VRON信号断开。
(当时的想法是,既然BIOS取下后不影响VRON的产生,那么按照调试经验,断开VRON应该能够中断时序,让电流保持不掉,以方便测量VRON之前的时序信号和电压是否都已正常。)
结果试验现象却是:电流不能保持,依旧是掉电后重启再掉电,反复循环。

我个人觉得,BIOS程序好像还影响到了我们常见时序之外的一些东西,至少是和我们所已知的时序是两条路。
所以它没有影响到前面SUSON、MAINON、HWPG以及VRON的顺序发出。但从现象上来看,它的作用点又显然是在VRON之前,甚至HWPG、MAINON之前。

再由“掉电又自动重启再掉电,反复循环的”角度来看问题,
这就像BIOS要在某个时刻往PCH芯片内的CMOS中写入数据后再重新启动初始化一样,
当PCH芯片发现配置不对时又重读BIOS写入CMOS,再重启执行。

以上思考不严密,只是瞎猜。究竟在上电过程中PCH芯片和BIOS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目前来看我是弄不清楚啦。希望大侠们能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自己修的板来看,6系列及以后平台的主板都是这样的特性。
如果能有图纸,查一下VCORE电源芯片的VID是否为 ...

看不见后面的话

网友:
程序坏应该不影响cpu供电的产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的我都蒙了 。。。。

哈哈我也不知所谓

网友(2014-07-03):
非常有益的学习。
经典

网友(2013-03-23):
引用 网友G:
现在就是怀疑BIOS会中断HM65的时序,也就是会在SVID发出前某个环节中断,导致BIOS不上件,或BIOS资料错而 ...

前面饼哥提到的BIOS的作用的问题,促使我好好想了一下,觉得BIOS并没有参与CPU供电电压值的定义。
只是BIOS影响到了PCH芯片有没有将时钟信号发给CPU,没有CLK的CPU无法将其内部的电压值信息通过SVID总线传递到VRM芯片。
有两种猜测,我发到下面,还请帮忙指点一下,呵呵!

网友(点评):
是影响到时钟还是PROCPWRGD,待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哈。你是广达工程师呀!
我觉得是,PCH收到PWROK后,发出PROCPWRGD给CPU,CPU再发出SVID给VRM芯片。产生 ...

在实际的主板电路图中,找到PWROK对应的信号是由EC_PWROK和SYS_PWROK相与后提供的,因此还是要等VRM芯片发出PG信号后才会上拉为+3V。  以后再找找其他机型的电路图看看有没有不是这样的。
PROCPWRGD在PCH芯片上对应的是H_PWRGOOD,这个信号在时序上好像更加靠后。
等上班了再去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再请楼主做个实验,去掉BIOS后,测下PCH的PWROK和PROCPWRGD是否正常,

等上班了再去测量一下,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F:
BIOS去掉后开机,用示波器测量不到CPU的电压,也看不到瞬间的跳变。但会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现象:比如KL9主板 ...

CPU是收到PROCPWRGD后才发出SVID,可以参见下面的INTEL标准时序图
至于,BIOS是影响PROCPWRGD还是影响PCH时钟,待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在实际的主板电路图中,找到PWROK对应的信号是由EC_PWROK和SYS_PWROK相与后提供的,因此还是要等VRM芯片发 ...

你找的是5系列图吧!
KL9中R511未装,也就是说EC发出PWROK给桥,最后,桥才收到SYS_PWROK,再复位,标准时序是这么表述的!

另KL9中配的时序图,感觉有误.不会也是你画的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找的是5系列图吧!
KL9中R511未装,也就是说EC发出PWROK给桥,最后,桥才收到SYS_PWROK,再复位,标准 ...

呵呵,饼哥说笑了,我只是个修板的,哪有机会去画电路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找的是5系列图吧!
KL9中R511未装,也就是说EC发出PWROK给桥,最后,桥才收到SYS_PWROK,再复位,标准 ...

这两个信号看来确实需要好好量量了。

网友J:
PROCPWRGD产生前,有没有测bios的波形。
鬼知道PCH和bios在CPU工作以前都干了些什么。

网友J:
我想问一下,在并行vid的,为什么没上CPU,电源芯片会输出1.5v的电压。根据imvp是这样的,但是CPU那端是浮空的,是因为电源芯片内部有电源?还有马马虎虎看了intel的vrm说明,貌似没上CPU,供电芯片应立即停止输出电压。此外还有不知道是主板上的CPU还是笔记本上的CPU,有个貌似vidvtt的CPU的vid模块的供电。
貌似不管是并行VID,还是SVID。供电芯片得到开启信号之后,输出都是ss到vboot,在vboot停留一点时间,然后再转去VID电压。这一点时间,以及CPU的VID发出时间是不是有关系。

网友K:
我碰到一台索尼的,PCH芯片坏导至没事CPU供电的,供电芯片95835

网友L:
上个星期碰到一台, G470   1.5V  内存供电电压有杂波, 导致 CPU 电压出不来,1.5V  那里进水了, 我觉得 可能是 1.5V 电压不正常引起 CPU  SVID 部分不正常 所以 CPU 电压 出不来,

网友(点评):
模拟示波器能看出来杂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是收到PROCPWRGD后才发出SVID,可以参见下面的INTEL标准时序图
至于,BIOS是影响PROCPWRGD还是影响PCH ...

饼哥哥,这个时序图怎么看啊。求回复,,,,,,,,,,,,,,,,

网友(点评):
跟普通时序图一样看啊

网友M:
从来都没有测过CPU_SVID信号,这个信号正常电压多少V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J:
PROCPWRGD产生前,有没有测bios的波形。
鬼知道PCH和bios在CPU工作以前都干了些什么。

从今天刚做的试验来看,PCH芯片只有在读取到BIOS内的程序并执行后,PROCPWRGD才会发出。
实测裸板上电时BIOS片选脚已经有波形跳变。

PCH和BIOS在CPU工作前干了什么,确实难以猜测,呵呵!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BIOS影响了PROCPWRGD的发出,而PROCPWRGD不发出,CPU内SVID模块就无法给VRM芯片发出信息,CPU电压就无法产生。

网友(点评):
如果不发出PROCPWRGD,VRM会输出电压否?是否VRM输出停在vboot,(vboot好像可program)

网友:
引用 网友M:
从来都没有测过CPU_SVID信号,这个信号正常电压多少V啊

由+1.05V电压上拉,实测+1V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上个星期碰到一台, G470   1.5V  内存供电电压有杂波, 导致 CPU 电压出不来,1.5V  那里进水了, 我觉得  ...

+1.5不出来确实会引起CPU电压不产生,我也曾遇到过,呵呵!
不过其间的联系却是有点曲折,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
因为此板的+1.5V电压主要是为PCH芯片内的主时钟模块提供工作电压(在HM65以前的主板上,时钟芯片是独立的时候,+1.5V也主要是用来为其服务的),+1.5V电压的缺失会直接导致25M时钟晶振不起振,而PCH芯片不能为CPU提供时钟时,CPU电压就无法产生了。

呵呵,朋友下次有机会再遇见这样的板,可以顺便测量一下25M晶振上是否有波形,应该就能确定+1.5V不出与CPU电压不出之间的关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上个星期碰到一台, G470   1.5V  内存供电电压有杂波, 导致 CPU 电压出不来,1.5V  那里进水了, 我觉得  ...

啊,对不起!前面没看仔细,误将+1.5V内存电压当做+1.5V了。
但+1.5V电压仍是由+1.5V内存电压转化而来,所以前面所说关系还是存在。

当然+1.5V内存电压异常也有可能导致HWPG信号不起,开机即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碰到一台索尼的,PCH芯片坏导至没事CPU供电的,供电芯片95835

没错,还有95831B。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想问一下,在并行vid的,为什么没上CPU,电源芯片会输出1.5v的电压。根据imvp是这样的,但是CPU那端是浮空 ...

据我所见电路图,以前主板在没装CPU时,VID并不是浮空,而是要么由电阻上拉到某个电压(代表1),要么接下拉电阻拉到地(代表0),所以不装CPU时,VID也是某种0和1的组合,也就代表某一电压值。当装上CPU后,CPU内部的电路会改变这种0和1的排列,得到一种新的组合,对应CPU实际需要的电压值。
所以,没装CPU时,CPU电源芯片也会产生一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想问一下,在并行vid的,为什么没上CPU,电源芯片会输出1.5v的电压。根据imvp是这样的,但是CPU那端是浮空 ...

下面那一段,我看不太懂,不知道如何回答了,呵呵!

网友:
楼主写的这个帖子我有也是遇到过得的,也是HM65的桥,当时也修了很久,所以以后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你是广达工程师呀!
我觉得是,PCH收到PWROK后,发出PROCPWRGD给CPU,CPU再发出SVID给VRM芯片。产生 ...

今天做了几个试验,看来饼哥对于PROCPWRGD信号的重视是对的。

网友F:
今天拿一块KL9的好板做了一下试验,推翻了一些以前的猜测。有些问题似乎更加清晰了,而有些还是无法解释。

先回答前面饼哥的一个问题:
“想再请楼主做个实验,去掉BIOS后,测下PCH的PWROK和PROCPWRGD是否正常”

试验一:
去掉BIOS芯片。
现象:  触发上电至0.25A掉电,其后自动上电再掉电,反复循环。同时+VCC_CORE未生。
(因为会掉电,以下测得的信号只有短暂的电平或波形,很快掉落)
序列        信号名        状态
1        PWROK        +3.3V
2        PROCPWRGD        无电压
3        DRAMPWROK(PM_DRAM_PWRGD)        +1.5V
4        THRMTRIP#  ( PM_THRMTRIP#  )          +1V
5        DF_TVS (H_SNB_IVB#)        +1.2V(+1.5V)
6        SYS_RESET#  (XDP_DBRST# )        +3.3V
7        PMSYNCH (PM_SYNC)        无
8        25M晶振        有波形
9        CLKOUT_DMI_N (CLK_CPU_BCLKN)        有波形
10        CLKOUT_DMI_P (CLK_CPU_BCLKP)        有波形
11        HWPG        +3V
12        VRON        +3V

测量得到的结果就是:
PWROK不受BIOS的影响。(这个信号由EC发给PCH芯片)
而PROCPWRGD则没有产生。

试验二:
接下来继续做调试:
将BIOS芯片恢复,将VRON信号断开。
(目的是测量CPU电压产生之前的时序及其他电压是否都正常,因为断开VRON主板电流将保持,不掉电,方便准确测量)
现象: 上电0.33A保持,不掉电;+VCC_CORE未产生。
序列        信号名        状态
1        PWROK        +3.3V
2        PROCPWRGD        +1V
3        DRAMPWROK(PM_DRAM_PWRGD)        +1.5V
4        THRMTRIP#  ( PM_THRMTRIP#  )          +1V
5        DF_TVS (H_SNB_IVB#)        +1.2V(+1.5V)
6        SYS_RESET#  (XDP_DBRST# )        +3.3V
7        PMSYNCH (PM_SYNC)        无
8        25M晶振        有波形
9        CLKOUT_DMI_N (CLK_CPU_BCLKN)        有波形
10        CLKOUT_DMI_P (CLK_CPU_BCLKP)        有波形
11        HWPG        +3V

前后对比可见PROCPWRGD的产生是要受到BIOS芯片影响的。
而且PROCPWRGD、CLKOUT_DMI_N、CLKOUT_DMI_P、DRAMPWROK在VRON之前(或者是同时)就已经产生了。
再者,除PROCPWRGD这个信号外,CLKOUT_DMI_N、CLKOUT_DMI_P、DRAMPWROK的产生都不需要BIOS的参与。
这两点与HM55及以前的平台时序是完全不同的。

试验三:
断开PROCPWRGD这个信号。
现象:  上电0.34A保持,不掉电;+VCC_CORE未产生。
(与断开VRON信号的现象几乎一样)

试验四:
断开PWROK信号。
现象:   上电至0.54A掉电,之后自动上电再掉电,反复循环。  但+VCC_CORE已经产生,IMVP_PWRGD也已由VRM芯片发出。
序列        信号名        状态
1        HWPG        +3 V
2        PROCPWRGD        +1V
3        DRAMPWROK(PM_DRAM_PWRGD)        +1.5V
4        THRMTRIP#  ( PM_THRMTRIP#  )          +1V
5        DF_TVS (H_SNB_IVB#)        +1.2V(+1.5V)
6        SYS_RESET#  (XDP_DBRST# )        +3.3V
7        25M晶振        有波形
8        CLKOUT_DMI_N (CLK_CPU_BCLKN)        有波形
9        CLKOUT_DMI_P (CLK_CPU_BCLKP)        有波形
10        VRON        +3V
11        +VCC_CORE        +1V左右电压
12        IMVP_PWRGD        +3V
由此可见PWROK信号虽然在时序上比PROCPWRGD靠前,但断开此信号不会影响PROCPWRGD的发出,甚至+VCC_CORE电压的产生。
并由此似乎可以推测:PROCPWRGD是+VCC_CORE电压产生的必需条件(它的参与是间接的);而PWROK信号无论直接或间接显然都不参与+VCC_CORE电压的产生。
但PWROK信号缺失会造成掉电又反复自动重启的现象,这与去掉BIOS的部分现象相似。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不知道如何解释。欢迎大家共同来讨论!

试验五:
同时断开CLKOUT_DMI_N (CLK_CPU_BCLKN)和CLKOUT_DMI_P (CLK_CPU_BCLKP)这两个信号。
现象:  上电0.34A保持,不掉电;+VCC_CORE未产生。
(与断开VRON信号的现象几乎一样)
试验六:
只断开CLKOUT_DMI_P (CLK_CPU_BCLKP)这一个信号。
现象:  开机显示完全正常。
这是个偶尔发现的奇怪现象,该如何解释?呵呵。

比较试验二、试验三和试验五:
是不是可以这样来认为,CPU内部SVID模块的工作三大条件是:
序号        项目        信号名
1        供电        +1.05V
2        时钟        CLKOUT_DMI_P (CLK_CPU_BCLKP)
                CLKOUT_DMI_N (CLK_CPU_BCLKN)
3        复位        PROCPWRGD
当SVID模块缺少时钟和复位时,表现出的现象应为:
    上电0.34A保持,+VCC_CORE电压不产生。
或者换句话,当VRM芯片无法从CPU内SVID模块中读取信息时的现象是:
    上电0.34A保持,+VCC_CORE电压不产生。

将参与+VCC_CORE电压产生的条件罗列如下:
序号        项目        信号名
1        供电        +VIN(19V)
2                +5V
3        SVID        供电        +1.05V
4                时钟        CLKOUT_DMI_P (CLK_CPU_BCLKP)
5                        CLKOUT_DMI_N (CLK_CPU_BCLKN)
6                复位        PROCPWRGD
7        开启信号        VRON
据此,将以前的猜测修改如下:
VID信号是以软体方式存储于CPU内SVID模块的ROM中。
PCH芯片在得到+3VS5、+3V、+1.05V、+1.8V、+1.5V和+0.85V供电后,PCH内主时钟模块被初始化开始工作,25M晶振起振。随后,PCH芯片主时钟模块分出各种频率的时钟发给CPU及其他功能芯片。与此同时BIOS芯片也有+3V供电后,PCH芯片与BIOS芯片开始通信,读取BIOS内的部分程序并执行。PCH发出PROCPWRGD给CPU。
CPU内SVID模块先后得到+1.05V供电以及PCH芯片发出的CLK_CPU_BCLKP,CLK_CPU_BCLKN时钟。一旦PROCPWRGD到达,SVID模块即被复位,开始处于工作状态。作为SMB的主设备,CPU的SVID模块通过DATA和CLK总线向VRM芯片发出呼叫,等待着VRM芯片来读取电压设置信息。当VRM芯片得到供电(+VIN和+5V),以及VRON开启信号后,VRM芯片对CPU内SVID模块的呼叫做出应答,并读出电压设置信息。之后CPU主供电+VCC_CORE产生,VRM芯片发出PG信号给PCH芯片做复位,之后上电时序继续。

欢迎大家加入讨论,分析不对之处请大家给予指点,呵呵!

看到这里,赏心悦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再请楼主做个实验,去掉BIOS后,测下PCH的PWROK和PROCPWRGD是否正常,

由今天做的几个试验来看,去掉BIOS对PROCPWRGD有影响。将整理的资料发在67楼,请饼哥指点,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启信号VRON还是和以前的时序一样,在HWPG信号进了EC之后就产生了。
碰到HM65平台的好几种类型主板,裸 ...

楼主,分析得好。 暂时还未碰到类似情况。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从今天刚做的试验来看,PCH芯片只有在读取到BIOS内的程序并执行后,PROCPWRGD才会发出。
实测裸板上电时 ...

如果不发出PROCPWRGD,VRM会输出电压否?是否VRM输出停在vboot,(vboot好像可program)

网友J:
楼主,麻烦看看。我的意思是。
看了很多CPU供电芯片手册,芯片开启后基本上输出都是soft start 到Vboot电压,默认Vboot电压是1.1v,在Vboot会停留一点时间而后才是转到VID电压。
第一次修的笔记本主板就是没上CPU的时候,并行VID的CPU芯片最终输出1.5v,看来VID引脚是有电压的了,可是VID线路是CPU和VRM直连的。如今没上CPU,那么说VRM内部有电压在这些VID引脚上了。

总结一下,并行VID
没上CPU,输出先到Vboot,再到某个电压(看VRM内部对VID引脚的电压了)
上CPU,输出先到Vboot,再到VID电压(CPU对VID引脚进行配置)(出厂的CPU已经将某些VID引脚拉低)
并行的VID是否可动态调整?

我的问题就是,在SVID的情况,如果VRM没有收到VID(可看成没上CPU),是否输出停在Vboot不动,还是VRM会保护?

并行VID,VRM没收到VID,最终有个输出,不会保护
SVID,VRM没受到VID,最终是否有输出?,还是会保护?

至今只接触过一两块板子,我一直在瞎想。

网友:
学到了,很多知识,我个人是这么判断这个桥的,HM55 HM65  只要机器给这个桥配置散热片了,一般就不会坏的。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有错误!

网友:
看你们的讨论看的我一头雾水,看来小弟需要学习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
大佬们基础功夫很深啊,感觉差距好多,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拿一块KL9的好板做了一下试验,推翻了一些以前的猜测。有些问题似乎更加清晰了,而有些还是无法解释。
...

1,PCH的时钟是什么信号开启的。以前是南桥发出VRMPWRGD开启时钟芯片(南桥的角度上看),实际很多都是CPU供电芯片的clken#开启时钟芯片。
我猜测PCH的时钟开启是PWROK。也就是等PCH有了PWROK之后,发出的CLK才有效。比如CPU_BCLKN时钟在PWROK之前是不稳定的,之后才是稳定的前端总线时钟。
楼主你断了PWROK,测得的时钟是多少?

2,DRAMPWROK,是PCH发出的。为何断了PWROK,PCH还是会发出DRAMPWROK?PCH不可能没有收到信号就自动发出DRAMPWROK.

3.在试验一中,VCCcore是一点电压都没有嘛?有没有起来一点,还是就是没动静。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拿一块KL9的好板做了一下试验,推翻了一些以前的猜测。有些问题似乎更加清晰了,而有些还是无法解释。
...

试验三,断了PROCPWRGD,;+VCC_CORE未产生。是不是vcore一点电压都没有,没有动静,还是vcore有波动,但最后掉下去了?
毕竟试验二和三的电流差了0.01A。

最怀疑的就是试验四。没有PWROK信号,竟然还是会有PROCPWRGD和DRAMPWROK。毕竟PWROK在时序图中是靠前的。

最惊奇试验六,差分时钟信号到底是怎么工作的。信号处理的具体电路太模糊了,根本就找不到相关的书。信号处理的书倒是很多,但是介绍具体的电路实现的书没找到。不清楚从哪方面的书入手。

网友:
看来现在的主板又不同了,学到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CPU供电芯片ISL95831的启动时序。

网友:
刷bios 就好了

网友:
是呀,修过一次了解了特点,下次遇见就能节省时间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F:
今天拿一块KL9的好板做了一下试验,推翻了一些以前的猜测。有些问题似乎更加清晰了,而有些还是无法解释。
...

我在这里将“HM65平台特性的调试试验记录”,“HM65平台的一个新特性PPT动画”
做成文档放在此处,方便大家下载。

贴图:

文件:
1.HM65平台特性的调试试验记录

网友:
引用 网友J:
如果不发出PROCPWRGD,VRM会输出电压否?是否VRM输出停在vboot,(vboot好像可program)

由刚做的试验来看:PROCPWRGD不发出,VRM不会输出电压。

很抱歉,我一直无法理解朋友你提到的VBOOT,不知道是信号还是动作。呵呵,莫怪!
请问是VRM芯片Datasheet内提过的吗?在主板电路图上我只知道VRM芯片上有BOOT脚(或BST),是指它吗?

网友(点评):
任何一份CPU供电芯片的数据手册都会提到Vboot的。芯片的上电时序那部分。

网友:
期待楼主能更多研究,再搞点好资料给我们分享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楼主,麻烦看看。我的意思是。
看了很多CPU供电芯片手册,芯片开启后基本上输出都是soft start 到Vboot电压 ...

关于以前的VID在没装CPU时的情况,我觉得还是上图比较好理解。

如下图1:VRM芯片的VID脚,(VRM芯片为6ISL2882为例):

下图2:CPU边的VID脚连接图:

下图3:电阻上拉和下拉部分:

图中电阻标示前有“*”的元件实际不装。

所以将图中改画如下:

不同的主板平台上拉电压会不一样。这里因为是拿一个HM55平台的主板为例,所以上拉电压是+1.05V。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于以前的VID在没装CPU时的情况,我觉得还是上图比较好理解。

如下图1:VRM芯片的VID脚,(VRM芯片为 ...

非常感谢楼主

我看了一些图,
采用ISL62882,LA46_联想V460有上拉电压
采用ISL6262的    LA-3401P(945)和I华硕A8J(945)这个两个却截然不同,一个有上拉,一个没上拉。
用MAX8770的好像没有上拉,是直连的。

是不是有的图没画出这个上拉电压。

网友:
又看了几个图纸 HM55平台基本上都有上拉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关于以前的VID在没装CPU时的情况,我觉得还是上图比较好理解。

如下图1:VRM芯片的VID脚,(VRM芯片为 ...

HM55平台的vid有上拉电压。大部分平台的图纸上没有上拉。

网友:
HM65的修过的还不多。。呵呵 不过新机器  拿来的话 不跑码一般都刷个 BIOS 试试

网友:
难道我的118EC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导致开机掉电?

网友N:
人才,人才,我看得心痒痒,羡慕嫉妒恨,楼主也太牛了吧,难道真如饼哥所说您是广达工程师?最近修过HM55   57平台的机器,戴尔的,三台,同一故障,故障是触发后掉电到0.18左右,然后待机芯片会发烫,曾误杀过N个元件,最终却是PCH坏了导致掉电,但是在开机瞬间能测量到CPU电压,求解,个人的认为和楼主一样,PCH不良会导致开机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J:
HM55平台的vid有上拉电压。大部分平台的图纸上没有上拉。

呵呵,看来我修过的板还是太少了,见识不广啊!其他的有机会碰到了一定好好看看。

网友(点评):
我只修过三块板。我还是没想明白VID。

网友:
pch读了bios之后cpu才会出svid,修过不少这种二修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楼主有没有这样做过实验:刷上错误的PCH BIOS程序看是是否产生VCCCPUVCORE ,还是仅仅是摘除了PCH ROM会影响产 ...

程序坏是肯定会影响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人才,人才,我看得心痒痒,羡慕嫉妒恨,楼主也太牛了吧,难道真如饼哥所说您是广达工程师?最近修过HM55   ...

还有就是这与机器的本身设计有关系,有的机器PCH会装散热片及散热垫,有的都没装,但是有的机器PCH发烫,有的机器温热,不知是什么导致的

网友I:
如果南桥不良会引起集显供电无,前几天修了个HP G4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还有就是这与机器的本身设计有关系,有的机器PCH会装散热片及散热垫,有的都没装,但是有的机器PCH发烫, ...

呵呵,这个我也不是太清楚,我感觉自己修过的板PCH芯片好像都挺烫手的。

不过说起有的机器其PCH会装散热片,有些机器不会。
我个人的观察好像是:
如果PCH芯片是安装在TOP面的,因为可以用键盘金属底板做散热片,所以没见过加散热片的。再说了,因为空间有限,可能想装也装不了啊。
如果PCH芯片是安装在BOTTOM面的,因为相对空间大点,几乎都有装独立散热片。

但我所修的板种类有限,希望大家帮我指出错误或作补充,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如果南桥不良会引起集显供电无,前几天修了个HP G4都是这种情况

现在HM65以后的主板,上电时序确实与以前大不一样了。
以前主板所有供电都是在硬启动部分就全部出来了,也就是在CPU的复位信号之前。之后就是CPU寻址加载POST自检程序,再之后就是软启动部分,硬件自检。

而HM6X及以后平台主板集显(CPU核心显卡)供电出现的时序非常有意思,它被放到软启动部分了。
而且是要到内存自检完之后,显卡自检阶段才会开启集显供电。
换句话说,集显(CPU核心显卡)好像先要到PCH处报个到,让PCH在硬件配置CMOS处登记一下后,CPU才会通过SVID总线告诉VRM芯片发出多少伏特的集显供电。

如果你将内存拔下开机,就无法测量到集显电压。大家有兴趣的话,碰到这样的主板可以试一试。
因此,PCH芯片不良,或者BIOS不良引起集显电压不出就成为可能了。

以上是自己的猜测,欢迎大家帮我指错!

网友:
是的,同意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有没有这样做过实验:刷上错误的PCH BIOS程序看是是否产生VCCCPUVCORE ,还是仅仅是摘除了PCH ROM会影响产 ...

呵呵,这个到没有想过其中的区别。
以后有机会换个其他主板的BIOS上去看看,希望有新发现吧.

网友(点评):
换其他班子的BIOS上去我试过,不行,最后还是找来了同型号芯片刷了程序上去后才可以触发,现在板子还在,不出CPU供电,0.45左右一会儿掉电,换过两个HM65

网友:
这个是好贴,先留位,等有时间再慢慢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HM65以后的主板,上电时序确实与以前大不一样了。
以前主板所有供电都是在硬启动部分就全部出来了, ...

本人手上正有个映泰 的H61台机主板,之前误上了一个I5的CPU,并且把CPU座弄断一个针(这个开始并没注意到)。然后换上G620死活没动静了,但测全板供电,有CPU供电,无集显供电。有接上喇叭但不报警。后来送售后维修,售后以CPU座断针为由不保,并强调主板不跑码的原因就是那个针断了引起的。退回来后,测得那个针与主板间没有虚焊,故此取了一个针插进去解决断针的问题,上U通电,开始报警(内存未装),仍无集显供电。后来装上内存,还是报警!用编程器刷BIOS无效。现在一直放在待修架上。
今天看到楼主的贴子,让我开始怀疑这个主板并非CPU座问题,而可能是PCH故障了?是因为上I5的U导致的?没有波波,无解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程序坏是肯定会影响的。

那么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现在的机器越来越靠近智能化,芯片完全受控于嵌入程序,不同程序定义于相同芯片以不同功能而相同程序可以控制对应的不同芯片实现相同功能。
PS:黑客帝国中说每个人都是一个程序,也许黑客帝国时代即将来临。。。。。。

网友:
谢谢分享,大爱啊~  学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那么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现在的机器越来越靠近智能化,芯片完全受控于嵌入程序,不同程序定义于相同芯片以 ...

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

我个人认为就是BIOS资料不对,会造成PCH或其它元件不正常工作,导致不能放出时序中的某一个信号,引起时序中断,导致SVID不能正常放出。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么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现在的机器越来越靠近智能化,芯片完全受控于嵌入程序,不同程序定义于相同芯片以 ...

朋友的想法实在是天马行空,这样的深度我可是想不到啊,呵呵!

试验做过,BIOS刷写进错误的程序其故障现象跟取下BIOS芯片一样。
其中逻辑就是:
错误程序的BIOS就和空BIOS是一样的,而空BIOS就等于没有BIOS,没有BIOS就跟取下BIOS芯片一样。呵呵,有点绕口!

网友P:
引用 网友F:
BIOS去掉后开机,用示波器测量不到CPU的电压,也看不到瞬间的跳变。但会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现象:比如KL9 ...

分析的很精辟,赞同第一种猜想。以前遇到没有VCORE电压时候,第一种电流在0.15左右,没有CPU VCORE电压,我先测量SLP_S5 SLP_S3,这种情况基本都是SLP_S5 S3没有3.3V电压,解决方法1刷BIOS,有刷好过,几率小,2就是换PCH后,刷BIOS后再上电,一定会好,碰到多次了(所以认为PCH在25M起振之前会读取BIOS)。第二种电流是0.25,S5,S3电压都OK了,当然先刷BIOS,有很小的几率会好,然后换CPU,此处是华硕X202 ONBOARD的CPU,基本会好,很少和VCORE芯片有关。第三种电流在0.20-0.23,此种情况记不清楚了,也是BIOS,换PCH,确实见到过没VCORE换25M晶振OK的,当时纳闷透了。另外CLK_CPU_BCLKP,CLK_CPU_BCLKN这组时钟只会影响CPU有复位不跑码

网友: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华山论剑

网友Q:
好贴之前一直不太明白h6系列的cpu供电产生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P:
分析的很精辟,赞同第一种猜想。以前遇到没有VCORE电压时候,第一种电流在0.15左右,没有CPU VCORE电压,我 ...

看来朋友在维修中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也细心思考过了。

可是我前面的两种推论其实还是有错误。
后来做的几个补充试验记录发在了67楼和84楼,针对试验现象又得到了新的推论。
朋友可以看看。不对之处请帮忙指出,谢谢!

PCH芯片与BIOS芯片是通过SPI总线进行通信的,没有时钟是无法完成交流的,但PCH还有个32.768KHZ的实时时钟,会不会是用它呢?这也是我当初犹豫不决的地方。
后面做的试验来看,25M时钟是起振是PCH读取BIOS芯片的先决条件之一。
试验其实还不完善,后续有时间再将新疑问点编辑发出来。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Q:
好贴之前一直不太明白h6系列的cpu供电产生时序。

以上只是推论而非定论,希望大家能在维修中加以验证哦!
以便完善认识。

网友:
引用 网友N:
人才,人才,我看得心痒痒,羡慕嫉妒恨,楼主也太牛了吧,难道真如饼哥所说您是广达工程师?最近修过HM55   ...

文档原件发给你,比帖子清楚些。
HM55平台0.3~

网友(点评):
谢谢你,等了几天你终于回复了,我下载了看看,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导致CPU没供电吧。是导致没有集显供电。。。。

同意  CPU 核心供电 出来了 只是显卡哪路没有  还是不亮机

网友N:
引用 网友F:
HM55平台主板掉电的故障是个头痛的问题。
前面我就看到你的帖子了。可是觉得题目太大,一时半会说不清楚 ...

最近我也比较忙,这几台机器还是依然放着呢,对照着饼哥给我的新时序维修着,但是总觉得还是不那么的理想,手中的这块板子没有点位图,就只有图纸,按照时序上说的PCH要发出PROCPWRGD给CPU,CPU才会发出SVID给PWM,然后产生CPU供电。但是桥都换了两个全新的了,HM55的,正纳闷着,PWM工作条件都满足,就缺了SVID,有点迷糊了。这就去看看你写的,应该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先谢了。真希望能够与你联系上,QQ306287461

网友F:
引用 网友N:
最近我也比较忙,这几台机器还是依然放着呢,对照着饼哥给我的新时序维修着,但是总觉得还是不那么的理想 ...

你是修的是HM55的板吗?对HM5X主板CPU电压的产生跟南桥没有直接关系。要按以前的方法修。
HM6X主板才有SVID,才有这个帖子里我们讨论的那些问题。
不要弄混淆了哦,否则可就难修啦!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修的是HM55的板吗?对HM5X主板CPU电压的产生跟南桥没有直接关系。要按以前的方法修。
HM6X主板才有S ...

汗,是HM65,说错了,手上也还有一块HM55的,方正的机器,没有图纸,没有点位,直接干的桥,最后显卡坏了,显卡太贵,以后进货再买。HM65的是东芝的,英业达代工的主板,打死都不出CPU供电,刚看完了你的贴,你针对的是LL7主板,时序是广达的。能给点思路吗?我修的这台,有SVID,PCH的25M时钟也起震了,安正时序看,应该发出PROCPWRGD了,直接进的桥,然后直接去到CPU,查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么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现在的机器越来越靠近智能化,芯片完全受控于嵌入程序,不同程序定义于相同芯片以 ...

曾经修XBOX360时遇到内存影响声音的,一直到现在想不通,微软的设是 怎么回事!

网友R:
楼主的精神可嘉,我之前修过一个就是bios坏没有cpu供电还掉电,后来刷bios好的。当时还纳闷呢,跟bios什么关系,看完楼主的帖子有点明白,还是模糊。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的精神可嘉,我之前修过一个就是bios坏没有cpu供电还掉电,后来刷bios好的。当时还纳闷呢,跟bios什么关 ...

可能是文中用到的信号名称与大家平常所见不一样了,所以看起来比较难对应吧。

网友:
楼主,我手上有一台dell n4110办好vo2a的。不出cpu,独显,集显电压。电流到0.13a不掉电。我两了svid的数据时钟都有1.05v。不解,换了cpu供电芯片。开启信号什么都有,难道也是bios,或者南桥问题?

网友:
.诸司马技: 我手上有2台dell n4110.一台不出cpu电压,电流跑0.13a。另外一个跑0.9a不过内存样,无集显电压。报警4声。第一台我换过bios。现象一样,说明bios不会导致cpu电压不出。不过的确南桥bios的确没波形,不对。还有PROCPWRGD没有。现在我怀疑是不是bios与南桥通讯不对,我现在要做南桥。南桥已经起振25m。我就是不理解PROCPWRGD是比cpu电压先出还是等cpu电压出来,南桥检测到后回馈给cpu,告诉他,cpu电压稳定了。也就是说PROCPWRGD是不是开启cpu电压的条件之一呢?.

网友:
我突然发现,我这n4110,不上u触发到0.05a,有SIO_SLP_S5#,SIO_SLP_S3#。上u跑0.13a,居然就没有SIO_SLP_S3#,SIO_SLP_S5#。好奇怪啊。这是为什么呢?求大神点化

网友:
首先感谢楼主和大家的分析!
个人认为: 把PCH看成具有第二个EC功能,有些问题或许就很好理解了。
2个EC配合才能完成CPU供电开启功能。

网友(2013-05-02):
引用 网友F:
呵呵,看到曾经做的课件被饼哥截图,感觉很荣幸啊!
这个文件我没有在网上发过,想不到还是流出来了,早 ...

修到过桥供电不全,造成无vcore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麻烦看看。我的意思是。
看了很多CPU供电芯片手册,芯片开启后基本上输出都是soft start 到Vboot电压 ...

没有上cpu,cpu电压是不会出的,但是还会掉电,在联想g470 独显上测试过!!  而且,cpu电压有后,,svid 也会下拉一下....  南桥bios 也会下拉!!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带ME的板子,上电时S5状态PCH 的ME(相对于一台小电脑)要工作,BIOS里有ME的程序,所以BIOS不上件,PCH的ME不工作,当然后面的都出不来了,包括PCH 25M晶振不良都会引起无CPU Vcore,

网友:
试验六:
G只断开CLKOUT_DMI_P (CLK_CPU_BCLKP)这一个信号。 现象:  开机显示完全正常。  这是个偶尔发现的奇怪现象,该如何解释?呵呵。)

到也想的通,因为差分传送模式中,N 和P的信息是一样的,只不过相位相反
也就是说,一个N 或一个P就包含了所有需要的信息
不过,还需要于基准电平相比较,
断开一根线,能否影响基准电平 就不知道了

网友:
HM65就是英特尔的一问题不断啊,从B2到各种问题,现在暴露的很严重!

网友(2013-06-08):
实实在在的科普贴子,以前也看到了SVID,以为无非由模拟转数字化而已,不知区别有这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启信号VRON还是和以前的时序一样,在HWPG信号进了EC之后就产生了。
碰到HM65平台的好几种类型主板,裸 ...

楼主说的好,上面的回复看着有点模棱良可,看到这心里透彻了,H6X,H7X读取bios不正常cpu供电ic就不会输出电压,也就是SVID不正常是不行的

网友S(2013-07-15):
引用 网友F:
今天拿一块KL9的好板做了一下试验,推翻了一些以前的猜测。有些问题似乎更加清晰了,而有些还是无法解释。
...

刚接触维修几个月,很多信号不知道干嘛用的,看到楼主对各位提问如此热心,我冒昧问下楼主,
DF_TVS (H_SNB_IVB#)
SYS_RESET#  (XDP_DBRST# )
PM_THRMTRIP#,
PM_SYNC,
XDP_DBRST#
这几个都是什么信号,用来干嘛的,每次CPU不跑马,测完供电,时钟,复位,就不知这么走下一步,不知道这些信号该怎样测,之前学的时候,好像老师也没提到,望楼主抽空回答下,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S:
刚接触维修几个月,很多信号不知道干嘛用的,看到楼主对各位提问如此热心,我冒昧问下楼主,
DF_TVS (H ...

呵呵,谢谢你的关注!
其实这几个信号我也不能解释它们的含义。只不过因为要筛选出关键的信号,所以尽力罗列出了全部有可能相关的信号点。通过实验对比找出答案。
其实,如果有兴趣,实验还可以继续下去。虽说最终也可能无法弄明白他们的真正用途,但一定可以观察到他们所对应的异常现象。这样积累的经验也可以启发偶尔某天遇见的疑难杂症,应该是有用的。
最近我在学习其他的方面,手边没有合适的主板继续这个探索,如果朋友你有兴趣可以接手做下去,只要细心一定会有好的收获!
努力吧,加油!

网友F:
引用 网友T:
唉,太深奥了,看的头痛,电脑什么时候SB、NB、显卡都集到U里去了,我想那时才好修。。。。。。。

呵呵,已经开始生产了,Intel下一代Shark Bay平台就有一种封装将PCH整合到CPU内了。
其实,再早一点,Atom系列已经这么做了。

网友(2013-08-21):
引用 网友F:
我在这里将“HM65平台特性的调试试验记录”,“HM65平台的一个新特性PPT动画”
做成文档放在此处,方便大 ...

基本正确。不过CPU的时钟是否参与,不一定。我做过试验,断开2个时钟,还是会有CPU供电~
还希望楼主多多实验呀呵呵

网友U:
我见到的都是 两相CPU供电  一项集成显卡供电    好像不是一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U:
我见到的都是 两相CPU供电  一项集成显卡供电    好像不是一起的

CPU供电两相,集显供电1相。都由95831来控制产生。
但CPU供电是在CPU复位之前就产生了,而集显供电则是要到跑码,而且是内存自检完成后,显卡自检时才发出。

网友:
这个平台是有点复杂,以前在台机板上发现bios不对会掉电

网友U:
引用 网友F:
CPU供电两相,集显供电1相。都由95831来控制产生。
但CPU供电是在CPU复位之前就产生了,而集显供电则是要 ...

是的  谢谢楼主指教  另外请教个问题 从HM55单桥以后 LVDS和VGA  是不是有单桥来管理 不是显卡 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曾拿HM65平台的好板做过测试,取下PCH芯片的BIOS后,开机CPU电压无法产生。当然VRON等等条件都已 ...

65的芯片要cpupwrok正常后才会出cpuvcore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就不知道哪同条线控制

网友V:
是不是BIOS 程序错误或HM6X的桥的损坏也会导致没有VCORE 电压输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是不是BIOS 程序错误或HM6X的桥的损坏也会导致没有VCORE 电压输出啊

是的,这两种情况都会引起VCORE电压不出。因为BIOS是挂在南桥(PCH芯片)上边的,所以概括起来说就是南桥这边出问题会导致VCORE电压不产生。

网友F:
引用 网友U:
是的  谢谢楼主指教  另外请教个问题 从HM55单桥以后 LVDS和VGA  是不是有单桥来管理 不是显卡 是吗

应该说两种情况都有。
从HM55单桥以后LVDS和VGA即可以由单桥、也可以由显卡来管理(输出)。
具体可分以下几种情况:
1. 只有集显的机型:  PCH芯片(南桥)和CPU之间启用FDI总线,显示经由南桥输出,所以LVDS和VGA挂在南桥上。
2.  只有独显的机型: 独显和CPU经过PCIE总线直接通信,所以LVDS和VGA挂在独显上。
3.  双显卡、自动切换机型:  启用FDI总线,显示经由南桥输出,LVDS和VGA挂在南桥上。集显处理的图形数据经FDI总线进南桥,由南桥通过LVDS或VGA接口输出图像;独显运算后的数据经PCIE总线进CPU,再经FDI总线到达南桥,最后从显示接口输出。
4. 双显卡、手动切换机型:  会添加几个显示输出的转接芯片。LVDS和VGA接口就挂接在转接芯片上。集显处理的数据还是通过FDI总线经南桥,再到显示转接芯片,最后通过LVDS和VGA接口输出;独显处理数据则直接由独显到转接芯片,在由LVDS和VGA接口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说两种情况都有。
从HM55单桥以后LVDS和VGA即可以由单桥、也可以由显卡来管理(输出)。
具体可分 ...

谢谢大师指点,顿开茅塞! 谢谢。谢谢

网友:
谢谢哥们对我提出问题的回答

网友:
感谢楼主,向楼主请教:遇到一台华硕A40J,板号K42JA,内存贴纸K42JA,裸板开机HM55  25M时钟波形一直正常,而装上CPU开机,25M先正常然后就停振了。CPU+内存都装上也是25M先正常然后停振, 电流有跳变,内屏外屏都不显,大小写有反应,外接USB键盘也有反应。测过CPU供电部位,第一组供电一直有,第二组供电先有 过会就没有了,CPU供电变为 0.8左右。
非常不解:装上CPU开机,为啥25M会停振?是CPU供是部位影响了25M,还是25M影响了CPU供电?
BIOS重刷过,现像一样。但不知刷进的BIOS正不正确。

网友:
iiC总线需要BIOS的支持。

网友(2014-03-12):
HM55也是一样的吗

网友:
哦 理论太深了 ,我还要 天天学到 天亮才可以女里赶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已经开始生产了,Intel下一代Shark Bay平台就有一种封装将PCH整合到CPU内了。
其实,再早一点,At ...

楼主,你说的Shark Bay平台 已经在DELL的机器上面见到了,是 DELL 14R-5437 当时拆开就觉的奇怪,连单桥也找不到了  就只看到独显 CPU 跟IO 这三大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拿一块KL9的好板做了一下试验,推翻了一些以前的猜测。有些问题似乎更加清晰了,而有些还是无法解释。
...

这样的讨论太精彩,高手们的剖析太给力了, 看到这里如同云开雾散般心情豁然开朗.犹如一杯酣醇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拿一块KL9的好板做了一下试验,推翻了一些以前的猜测。有些问题似乎更加清晰了,而有些还是无法解释。
...

我认为

1,供电正常以后,桥给25M时钟供电,25M起振.其中某个电压会转换作为PCH的内部复位信号〈此部分有与EC电路似〉
2,PCH内主时钟模块被初始化开始工作,与此同时BIOS芯片也有+3V供电后,PCH芯片与BIOS芯片开始通信,读取BIOS内的部分程序并执行。PCH发出PROCPWRGD给CPU〈此部分与EC条件满足读取BIOS同〉
3,CPU供电正常后返回信号给FCH,然后FCH去开启全板时钟

网友:
楼主想说什么,一会对一会不对

网友:
这个确实值得研究,以后修本本要多注意了

网友:
像是遇到isl95835/95836,tps51650这样不支持手动program的真不好判断是svid还是供电系统本身的问题。

网友:
有经验学习下了?感谢楼主

网友:
有没有HM65完整时序,,

网友:
HM6X的机器先有独显还是先有集显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没有集显和独显电压时纬创的板子

网友:
高手云集啊,向各位学习学习。。。。。。

网友:
BIOS可能坏了

网友(2014-07-04):
倒底是什么样的顺序呢?

网友:
大神,我这里有一台三星R453,故障是反复亮机,亮三秒黑七八秒的样子,反复这样,显卡换了,好像只有一个BIOS,也刷过好几次了,南桥也换新的了,但是现在故障依旧!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可以报修迅维的远程学习,或是自己网上查资料,个人觉得远程学习的方法快,看过一两节的迅维远程,真心觉得 ...

网友:
感谢楼主  每次修到I3的机器就头疼 多看几遍 学习一下

网友:
都是高手啊!要好好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说两种情况都有。
从HM55单桥以后LVDS和VGA即可以由单桥、也可以由显卡来管理(输出)。
具体可 ...

这样说的话!那内屏缺色,外接正常的话,也就不能像以前显卡门那样的修法了?如果说开机没进入系统,只在BIOS界面的时候,他是不是用集成显卡?这样缺色是不是也就跟南桥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OS去掉后开机,用示波器测量不到CPU的电压,也看不到瞬间的跳变。但会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现象:比如KL9主板 ...

LPC 总线无动作 平台复位已出 测全板时钟 发现 内存无时钟 内存复位   CPU的时钟没有到  CPU 复位已出 CPU电压已经产生 好信号 已经产生  就是死活不跑马   桥的复位和晶振供电打了一遍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就是死活不跑马的机器 原帖地址是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6439-1-1.html

网友W:
前几天修了一个acer 5750 的机器,就是BIOS引起的没有CPU供电,可是修好了,外接能显,内屏不显,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W:
前几天修了一个acer 5750 的机器,就是BIOS引起的没有CPU供电,可是修好了,外接能显,内屏不显,不知道什 ...

应该是BIOS资料不对吧!!

网友(2014-08-12):
学习啦这些信号我是搞不清先后

网友:
现在的BIOS可以引起好多故障

网友:
HM55 65现在真不好修 桥吧戏珠也小 不好做

网友:
在一旁光看     这个知识点还要下点功夫

网友:
新平台HSW SVID也是南桥直接出来一个信号,不要那么多电阻什么的

网友:
学习 学习。、、受益匪浅

网友(2014-10-30):
HM65 的  CPU供电 BIOS是参与的

网友:
看样子广达的板楼主修地多呀

网友:
楼主83楼太高了

网友:
你自己不懂 HM65的时序吧 还说楼主不要误导别人 我看是你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
太深奥了, 看不懂、

网友(2015-09-29):
想下载一份
可怜没有分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