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1A不认网卡

楼主(2013-03-21):
有一台联想F31A的机器,无线网卡可以用,不认有线网卡,打开测试网卡的工作条件,供电3.3V 2.5V 1.2V都正常,晶振有波形,28  29pin与时钟相连的也正常,10pin的复位也正常(3.3V),25 26 31 32pin与南桥的联通也正常,只有第3脚的low_pwr一直是低电平我查了一下这个是低电平时事关闭网卡是由EC的82脚发出的,

在什么情况下会导致EC拉低这个信号呢?
现在系统从新装过N次了,网卡换过,bios刷过了,没有思路了……
接下来该怎么测试呢?

网友:
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与南桥相连的4条数据线都测了,耦合电容的南桥那侧阻值340左右应该是正常的吧,南桥的其他功能也正常,应该不是南桥坏吧。EC发出LOM_DISABLE#信号给网卡的第3脚是低电平时是不是说这个时候是EC把网卡关闭了啊,那么导致EC发出这个信号的条件有哪些呢

网友:
用4楼的方法试试,如果有示波器就好修了

网友:
   南桥可能性大点

网友:
EC的bios也刷新过了么

网友:
试试四楼的办法  等待结果

网友:
bios说过了,4楼说的我也试过了(断开EC脚),还是不行啊!
今天又测到网卡的25 26 31 32脚在开机的时候有波形跳动
还能是哪里的问题呢?各位高手帮忙看看啊,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不行把线弄断,飞个3.3V来,看能不能认到

网友:
问一下楼主是否有解决 ,我有一台机器和你这一样的现象。。。。条件都满足了就3脚为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把线弄断,飞个3.3V来,看能不能认到

试过了,一样不认……
没有头绪了

网友: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前辈啊,指点一下小弟吧!!!

网友:
这个问题呢, 有些MAKC地址的8脚芯片坏了,也人不到网卡的呢。 你看看有没有呢的

网友:
MAC地址的那个八角的也换过了
还是一样啊
愁死了

网友:
网卡换了没有

网友:
换网卡芯片

网友:
你拔了网卡 EC82还是低电平吗。

网友:
网卡芯片换过2个,不过取下网卡芯片还真的没有测试EC82脚
换的2个都是全新的  还能有什么地方会引起不认网卡呢

网友:
之前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换个网卡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