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TZ26TN无背光

楼主(2013-03-21):
接一SONY VGN-TZ26TN屏裂了需要换屏(接的时候未测试),屏回来时换上开机无显示暗屏接回原来的屏也是如此,拔下屏线外界显示器有显示(屏线未拔下时外接不显),查看此机屏是LED背光,LED升压电路在主板上,开机量测升压电路电感两端均无电压,有一保险丝两端也无电压,断电量测发现保险丝对地短路,取下保险丝通电靠电感端有3.7V左右电压,另一端通BD6581 LED驱动IC量测短路,怀疑BD6581短路将其取下(25PIN BGA封装),量测仍然短路,因无图纸不知保险丝短路一端还通向哪里?使用外接电源24V时背光可点亮,请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点评):
呵呵,这个屏那是相当的贵哦,我曾经就碰到这种sony的上网本,机子才4000不到,屏就要2300 。晕!

网友:
用3V电压给短路端供下电,看看哪里发热呗,电流控制在1A左右,以免电流过大直接冒烟,看不出原件型号

网友A:
LZ都把屏背光板都拆下来了。

网友:
用稳压源慢慢烧出来。

网友: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这样判断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都把屏背光板都拆下来了。

屏裂开了,准备换屏的。

网友B:
这个屏幕的升压条在主板上是个三角的小板子,那个板子多数是有故障了

网友C:
楼主没有说清楚的  是患上新的屏显示暗屏吧,待用的话检查一下接口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屏幕的升压条在主板上是个三角的小板子,那个板子多数是有故障了

不是单独的板子,升压条在主板上,由bd6581组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有说清楚的  是患上新的屏显示暗屏吧,待用的话检查一下接口定义

新屏旧屏都无背光,屏的接口是25pin,没有资料,东芝ltd111ewax,想找个高压条代用,里面空间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