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刷ECBIOS搞到死路了求大家帮忙

楼主(2013-03-21):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G475的本子,AMD集显的,板号是LA6755待机0.01,按开关电流不变.但开关板上的灯会亮一下灭掉,再按也会亮一下灯,但是电流没变化,跟按经验找个ECBIOS试下,从论坛上下了一个ECBIOS 128K的.把我原来的ECBIOS备分下来到桌面上也是128K的,ECBIOS的型号是MX 25L1005A,BIOS刷好后装上待机变成0.05了,心里大喜,一按开关,什么动静也没有大悲了.开关上的灯也不会亮了.但是待3,5V电压正常,开关的电压也正常,难道BIIOS刷错了,马上刷回刚才备份的.真是见鬼了,待机也是0.05了,开关板灯也不亮,刷BIOS时,能能备分能擦除写,但较验时会出错,以前也试过不影响的.真是想不明白,定了一个新的ECBIOS和EC换了也是一样,不知是不是BIOS下得不对,网上很少,请各位大哥给我一个确定能用的ECBIOS啊,救下小弟啊,但让我百思不明的是,为什么刷回备份出来的ECBIOS,待机也会变成0.05按开关一点反应都没有了.真是搞到死路啊,请大家帮下忙啊.不胜感激.,这种ECBIOS网上也很少.

网友:
刷BIOS时,能能备分能擦除写,但较验时会出错
出问题了,这说明你待写进去的资料和已写进去的资料不一样!
就是你下载的数据写进去后就已经变不一样了!
能不出问题吗?换个MX 25L1005A再写吧。

网友A:
要是效验报错 建议换一个BIOS模块 刷写

网友:
应该是换bios时把bios旁边的电阻搞掉了,或搞断线了。

网友:
我一开始也己为BIOS坏了,但换了一个新的也是一样.能读,能擦除,能清空,能写进去,但是较验时出错.

网友:
先清空,测是否为空片,再写入,写完再效验。
不清空就写是不可以的。
如这样还是效验出错,那先找编程器原因,或者操作问题如片子型号选错等
一定要效验过了才能保证数据正确可以上机。必须的!!

网友:
这个就是了!原机备份的

G475 AMDCPU集成 KB930QF A1.zip

网友:
南桥边也有BIOS吗?一起刷…

网友:
建议 先把EC的恢复了之后 在动南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效验报错 建议换一个BIOS模块 刷写

机子修好了,再换一个编程器就刷进去,校验也不报错了,待机电流0.05是正常的,这个是仁宝的板,也有点怪,平时一般都是0.01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