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华硕主板电脑老断电

楼主(2013-03-21):
跑鲁大师温度都是正常的就是老断电大概1个多小时1次,会是些什么情况呢,系统也才装过没多久!求大神指点!!

网友:
显然是电源问题

网友:
大概估计是电源功率不足。。。

网友:
我以前碰见一个是 CPU的问题  可以换一下试试

网友:
电源/CPU/内存都有可能啊用替换法

网友:
换风扇 换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