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206b可以代换rt8206m

楼主(2013-03-21):
以前看到有人询问rt8206b是否可以代换rt8206m,今天修到一台联想z475机器,主供电芯片rt8206m损坏,手头只有rt8206b,直接代换成功。

网友:
这个不错,现在芯片型号太多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芯片上面说还不是写着多少等于多少的了  一般前面的字母一样都可以换  后面的不是问题

网友:
型号直接标在芯片上,不是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