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客户新装的电脑出现问题,求大神解决!急啊!

楼主(2013-03-21):
配置:AMD 651K        昂达A55    金士泰4G     希捷1T      昂达520,电源长城400W      建兴DVD系统:WIN7 64位

功率应该没问题,开机后鼠标点桌面,右键都没反应,点桌面图标可以打开软件,但是点打开的软件没反应。必须快捷键打开任务管理器,然后就正常了。而且玩游戏有时候会卡一秒,又过去了。
在PE系统下也是如此状况,必须刷新桌面后就正常。

有哪位大神遇到过如此情况,麻烦分享下解决办法或者问题出在什么硬件上,急啊!谢谢啦!

网友:
系统换32看看

网友A:
更换系统看看呀

网友:
关键是还没装系统时我进PE就是这问题啊,我还以为是我优盘问题,结果装好之后还是如此。我测了下CPU,内存,硬盘都OK,现在考虑是不是主板的问题。哎,最近倒霉到家了,呵呵      不过谢谢哥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系统看看呀

关键是还没装系统时我进PE就是这问题啊,我还以为是我优盘问题,结果装好之后还是如此。我测了下CPU,内存,硬盘都OK,现在考虑是不是主板的问题。哎,最近倒霉到家了,呵呵      不过谢谢哥们了,

网友B:
系统问题,更换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问题,更换系统

在PE里也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问题,更换系统

我拔了硬盘,直接进PE,也是卡,只能用键盘调出开始菜单,刷新系统后就好了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是主板的问题,去换了一块好了。我的好像是技嘉的主板AM3的,换主板试试兄弟

网友:
新装的为什么不把显卡,内存,主板都换一下试试呢

网友:
像是键盘粘连了。 换个usb或者看看主板io

网友:
学习ing.楼主问题解决了么?分享下

网友:
可以排除不是系统软件故障

网友:
换个操作系统试试

网友:
换主板试试了..

网友:
初步看 应该是硬件问题,可能是显卡不兼容

网友(2013-08-01):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好像是主板问题 昂达A55的板子是那个小板的吧 这个板子稳定性本来就不怎么样 换主板试试吧

网友:
我建议楼主换主板,昂达这货,真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