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15P-A2 四秒断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3-03-22):
听说有一种神奇的故障叫做4秒断电,它有一种神奇的能量就是能跑码,而且还能亮机。在我看来这只是个传说,因为我没经历过
  不过今天总算让我见到了,一块精英915P-A2
      故障为自动加电,加电跑码,并且能显示,但刚有显示的时候,它就神奇的断电了,数了一下时间,大约4秒,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4秒断电了吧

接手之后首先测了一下各大供电,
内存1.8V   桥1.5V  1.0V  总线1.2V  CPU1.4V,
供电基本正常,

时钟和复位,只测了下PCI的A15和B16
A153.3V,B16 1.6V,其他的懒得测了,因为能亮机吗,估计没多大问题
用带灯测试仪测了一下CPU座,灯全亮,又排除了CPU座的问题

因为此前听说过,IO会导致此故障发生,所以想都没想,直接就把IO给下了,
此IO的型号为W83627THG,当我把IO下了之后才发现,坏事了,
我的芯片盒子里没有此型号的IO啊,怎么办呢
无奈之下请教了一下百度大师,百度大师告诉我,W83627THF的可以代换,
这下好办了

哪知,换上之后,故障还是如此啊,

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决定从开机电路查起
首先测南桥的工作条件,
3VSB正常,CMOS跳线3.3V正常,晶振两脚0.1,0.43,正常,开机按键排针0.32V,问题出现了
开机按键怎么会是0.32呢,正常情况下,电压要么是5V,要么是3.3V,这里的0.32V肯定有问题了
测了一下排针的阻值,只有几欧姆,
还好,有张图片

从图中可以看出,开机按键排针与一颗电阻R538,一颗电容C437和一个N沟道的场管相连,那么分析一下,电阻肯定不会导致开机针被拉低,电容击穿的几率比较小,剩下的就只有这颗场馆了,于是从板子上摸爬滚打的找到了这颗Q67,

测量Q67的G极与S极的阻值为几欧姆,为保险起见,我把Q67拆下来又测量了一下,G极与S极确实短路
然后插上电源,再测开机针,电压为5V,正常了,
这样,故障点就锁定在这颗Q67上了,从料板上找了一颗N沟道的场馆换上之后,不再自动加电了,点击触发排针
风扇转起,码子跑起,屏幕亮起,
OK,不再断电了,此板修复

网友:
问下楼主你这块精英的主板是跑码的吗?精英的板子很少跑码的吧

网友A:
说说你怎么想起测开机电路呢。。。。

网友(点评):
如果是我,我的习惯我就会先测绿线对地值,开关针电压,哈哈,楼主弯路了哦!不过,楼主思路清晰,佩服!

网友:
很详细的一次描写,看得很舒服啊

网友:
一般都是压CPU座 不行换板,哈哈  独立的没空修 集成的才有空看看

网友:
现在我老师儿 懒得修板子了 难一点都不修了 主打本本和显示器

网友:
精英的板子 跑D1就过了  电池没电点不亮

网友:
确实维修思路清楚,给我们新手以后维修提供了很好的维修思路~

网友:
我只知道笔记本有4秒掉电不跑码的,想不到台式机也有还能显示

网友:
明显用断线发可以排除 不用换IO

网友:
前几天同行拿了两片 MS-7529 V星大板子6秒左右断电 能跑码  直接上风枪IO加悍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说你怎么想起测开机电路呢。。。。

自动上电要考虑开机电路

网友:
功底果然深厚啊,分析的一步到位,要是我肯定要消灭了那颗可怜的电容

网友:
维修有时看经验,有时还得按部就班的来。

网友:
这种情况的板我也遇过好多次就是没想出个所以然来,,看来下次这问题要值得注意了

网友:
内功深厚呀。

网友:
看样子先量各点电压很重要啊

网友:
精英的板cpu虚汗多  也不跑码

网友:
学习了,楼主好功夫

网友:
随便换IC是不明智的选择

网友:
楼主修的牛,下次也有底了!

网友:
太好了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过是华硕的  AMD 的   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问题,我也查查

网友:
要是我,肯定也要先换电容、  楼主、图纸哪里搞的哦~~请教下~

网友:
功底深厚,前辈级别的人物吧!

网友:
呵呵,我会先考虑换电容

网友:
我想知道图纸去哪里找呀?我我总是找不到的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功底果然深厚,学习了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啊!这个问题有时真的不好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说你怎么想起测开机电路呢。。。。

我个我代他回答,测开机针电压低,所以找原因,至于为什么测开机针电压,我想是楼主的习惯吧。。。。。。。。。

网友:
厉害,麻烦楼主将此主板的电路图传一份,我也好更仔细的看看。

网友:
IO焊得很漂亮!而且很轻描淡写的就修好了这么复杂的板!换我,又得怀疑桥的问题了。哈

网友B:
说下我的想法,第一有可能电容漏电!导致电压偏低!电容太容易漏电了!另外不明白开机针0.3V怎么能自动上电?IO不是得收到开机针发过来的高-低-高才能触发

网友:
  四秒断电  IO 坏得多的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下我的想法,第一有可能电容漏电!导致电压偏低!电容太容易漏电了!另外不明白开机针0.3V怎么能自动上电 ...

这个问题其实仔细想一下 你应该能想明白的
虽然开机针被拉低短路,但当电源通电的瞬间,开机针上是有高电平的,瞬间过后,此电压就被拉低了,因此,开机针就有了一个由高到低的电压跳变,也就等于正常情况下我们触发了一下开机针,而IO收到这个跳变信号之后,就会拉低电源绿线了

网友:
要是我没有图纸的情况下,肯定也是先干掉IO。还不行的话,一步一步按时序来修,肯定一下子找到开机针电压。

还是有图纸好办事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其实仔细想一下 你应该能想明白的
虽然开机针被拉低短路,但当电源通电的瞬间,开机针上是有高电 ...

应该有高 低 高 才能触发吧 从高到低 没回到高就能触发?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啊。

网友:
也许由低到高的这个信号是有的吧,只是这个瞬间的变化我们抓不到,因为这个电路已经出现了故障嘛,所以此处的电压有可能是不稳定,我感觉没必要在这个地方纠结

网友:
开机针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当让毁掉点啦  楼主思路还好没绕啥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