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对A卡 双核心显卡有维修经验 目前有几个难题需要求解

楼主(2013-03-21):
几块3870X2 4870X2  这几个卡目前以给人全修理过 有片3870X2是有个核心挂彩了,主核心给加焊挂彩 我拆掉后,换了一个核心上去了 结果是 卡亮 ,可是很不理想的是,此卡只有一个核心工作 无法显示有有第二个核心,我就在检测后面的那个核心,那个核心没有给人修过,中间的桥片也没有人修过,桥片共电是1,23V正常共电 副核心共电1。1V 显存1。9V   BIOS共电3.2V 正常 , 换过BIOS心片结果还是一样,卡目前副核心共电有电流进出,但是不认核心  一个核心工作 ,他和桥接有关系吗 ? 如果说我拆下后面的核心 此卡能正常工作吗 ?这个A卡双核心交火通过桥片 一般会脱焊吗,如果说坏了桥片,会影响到主核心的工作吗, 双核心的工作是不是分开的共电和起用的。
4870X2目前全核心给别人加焊过 但是有一片,目前是共电全正常 不认卡,共电有,BIOS正常   还有一片,目前是是主核心以挂彩了,但是共电也是OK的,但是副核心可能是OK正常的,如果说,我拿掉这个主心这个显卡还能正常亮机工作吗, 谁对这种卡有所经验

楼主也应该把你修好A卡的经历写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嘛,从来只见你问别人怎么修,就没有见你写写你是怎么修好卡的。

网友:
全是好东西,口水。。
应该是不能摘掉,原理应该和交火一样的

网友:
我修过几片,不过故障跟楼主的不同,都只是花屏而已。楼主说的不认核心有可能是核心跟桥椄芯片的A/D线出现了问题,打那32对电容的两头阻看,不过这32对电容很不好找。拿掉一个核心,应该不会工作。

我也没有试过,只是猜它应该有电压检测的,核心拿掉了,电压肯定不会出来,电压不齐的话,检测就通不过,整个卡就不工作。

网友:
只能说好卡啊!表示修个单核心的!双核心的没有修过!

网友:
好东西,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靓丽的东西,希望早点修好。

网友:
本人还是第一次见着中显卡,修的最牛逼的也就两个核心,一大一小。这个卡上边有三个的还是第一次见到!

中间不是显卡核心,是桥接芯片!

网友:
...中间的是什么啊  表示没见过

网友(2013-04-25):
我以前修的双核的,显示是独立,拆下一个是能显的,这种不知.

网友:
还有这么牛叉的显卡,我还没修过呢!希望自己也有那个好运!

网友:
好贴子要 总是一直顶上去 观众很喜欢高难度的解答

网友(2013-06-10):
自己的贴子自己顶,,,看看有人真会修这种电路

网友:
这好的贴子,就是没有看到高人。。。

网友:
修个单核心的 双核心的没有修过  这样的挂了 没有必要花那个成本个人感觉

网友A:
本来是搞维修,向你说的,什么显卡维修,就不要成本,那你就,没有必要搞维修了,,你都可,直接给人装个系统,了事,。没有必要在做维修这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是搞维修,向你说的,什么显卡维修,就不要成本,那你就,没有必要搞维修了,,你都可,直接给人装 ...

维修不是赚钱?再高的技术还不是为了糊口  当一个东西失去了他的本身价值 就没有去搞了 有这个精力时间不如去搞别的   我搞不搞维修 不用你来决定~~  我都说了 这是个人感觉~~搞笑

网友(点评):
你知道,那里就失去维修值了,你了解过吗,搞维修的,难到就是没有配件了,你以为,所有的显卡,就只有一个。 和你这种,不维修的人没法纠结。

网友:
拿掉应该不会工作

网友:
现在高手都不修显卡了,
怕是只能找NV的设计人员了

网友:
这种修过的卡,谁买到谁倒霉

网友:
坛子中大家就是要交流维修的心得,楼主也写两篇如何修卡的经典例子嘛:

网友(2013-07-12):
那还学维修做啥呢,直接拿这个钱去买彩票比这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