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P4M800P7MB CPU VTT为0V,对地打阻为0!

楼主(2013-03-21):
一块富士康P4M800P7MB 主板,能触发,不跑码,各项待机电压正常,上CPU假负载,测得核心电压为1.10V,时钟为0.25V,PG为1.16V,复位0.29V,VTT0V,对地打阻,VTT为0,短路状态,诊断卡上复位灯常灯,有时有复位信号,为1.15V,但复位正常时,VTT还是为0V,不跑码!本人小白,第一次修主板,请问该如果下手!谢谢!有图纸,不过权限所限,上传不了,也是在论坛里找的。希望老菜们,给小菜不吝指教!

核心电压:1.1V

时种电压:0.25V

复位电压:0.29V

PG:1.16V

VTT:0V

图纸: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64569

网友:
应该是VTT的供电MOS 管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VTT是从哪里来的?是北桥?还是电源管理芯片?

有独立的供电的1.8左右,

网友C:
我以前也遇到过河你一样的毛病就,我的是,板子上面,什么都正常就是不复位!头疼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也遇到过河你一样的毛病就,我的是,板子上面,什么都正常就是不复位!头疼死了!

后来搞定没有?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独立的供电的1.8左右,

跑了一下电路,结果没有跑出来!

网友D:
先顺VTT查一下,如是小芝麻供电有可能短路,楼主双灯检测卡在那买的多少钱呀?

网友:
直接换主板那吧

网友E:
个人认为:根据时序,CPUPG电压正常,说明南桥已发出了复位信号,CPU的复位是北桥发出来的,电压过低,要查北桥供电,另外先修VTT电压,先把总线上拉电压修出来,一般在CPU与北桥之间的一个MOS管。

在PDF文档,第六页 Q2发出V_FSB_VTT

不知说的对不对

网友:
是在基地里面买的卡!就是查不到CPU假负载上的VTT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没法跑

网友:
一般都是在北桥附近的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认为:根据时序,CPUPG电压正常,说明南桥已发出了复位信号,CPU的复位是北桥发出来的,电压过低,要查 ...

请问说的是这个Q2吗?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发出来的!我看到好多地方都有 V_FSB_VTT!不清楚总的源头在哪里,所以都搞不清楚了!我晚上回去测一下Q2,完了,回复大家!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顺VTT查一下,如是小芝麻供电有可能短路,楼主双灯检测卡在那买的多少钱呀?

诊断卡三十几元!

网友F:
北桥旁边的单MOS管,一般有个358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F:
北桥旁边的单MOS管,一般有个358控制

嗯,谢谢,晚上回家再仔细看看!能否找到!

网友:
还有些问题,有点纳闷,不是说先有 VTT_CPU 电压,才能产生CPU核心电压吗?为什么,假负载上,VTT没有,而核心电压有了呢?奇怪!目前,我已把 I/O 和电源管理芯片吹下,但测量VTT到地,还是0!

网友:
大家都说,VTT_CPU电压,一般是在CPU和北桥之间、附近,有一MOS管提供,找了许久,无果!晚上,回家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认为:根据时序,CPUPG电压正常,说明南桥已发出了复位信号,CPU的复位是北桥发出来的,电压过低,要查 ...

请问是这个Q2吗?是它提供的 VTT_CPU电压吗?

网友:
如果是这个提供的 VTT_CPU电压的话,那VTT对地短路,有可能是R57短路而引起的,这样分析靠谱不?
还有那个 GTLVREF_NB 是个什么信号,好像是到北桥的吧?G极的那个 GTREF_SEL 是什么信号?

网友E:
不好意思,刚我又回去看了一下图纸,第一次说的产生VTT的电压弄错了,现在重新更证一下!你的这个板子有W83303,所以你板子上的待机电压是由这个芯片控制的,他也控制VTT电压,我把图贴出来!产生VTT电压的MOS管在21页由D9、D10产生(W83303控制的)你先查一下W83303AD(21页)的上电时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刚我又回去看了一下图纸,第一次说的产生VTT的电压弄错了,现在重新更证一下!你的这个板子有W ...

嗯,嗯,太感谢了,你上的图,没有显示,看不到。是有一个ACPI管理芯片,就是那个W83303!晚上回复你!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太感谢了,你上的图,没有显示,看不到。是有一个ACPI管理芯片,就是那个W83303!晚上回复你!非 ...

CPU复位是由R46通过VTT电压上拉而来的(详情见PDF 5页)  VTT电压由W83303的27脚控制Q10产生,返回到26脚1.2V,所以你直接测83303的26脚有没有1.2V,如果有的话,说明VTT电压正常了,你就查26脚到CPU的VTT之间的电路,看有没有断线或电容坏而拉低了电压,如果VTT正常哪就查R46两端的电压!只有VTT正常了,CPURST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来搞定没有?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没有搞定!还在那放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