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复位灯闪问题

楼主(2013-03-21):
华硕M5A78L主板不跑码,诊断卡复位灯过几秒闪一下故障修复

测到CPU供电1.1V,内存供电1.5V,内存辅助供电0.74V,北桥供电1.1V,PCI上的时钟电压1.68V,感觉都是正常的,

但检测卡复位灯过几秒就会闪一下,测试PCI A15脚电压也会过几秒会有一下轻微向下的跳动,

以往经验这种情况一般是北桥供电出了问题,于是取掉北桥散热片,测量北桥旁边的0欧电阻及电感,

最后发现有两个0欧电阻电压只有0.28V,跑线路发现这个电压是由一个UP7704U8的芯片输出来的,

这下郁闷了这个芯片从来没有见到过没料换,只有希望是芯片的工作条件不够引起的不然没芯片修不了,

于是找了UP7704U8的PDF然后对照测量发现3脚VIN没有输入,这下心理舒坦了,不是芯片坏就很有希望,

于是追VIN发现于内存槽的3V相通,上电测量内卡槽上也是没有3V供电,看来是3V线路断了,把板看了一遍没有发现有明显的断线,

估计是PCB过孔不良吧,于是直接把3V飞过去,然后再上电跑码了,接上内存显卡测试OK!

网友:
这应该是VCC3电压接到内存处烧断线了 通常断线处在DDR槽很近而且有电容挡住所以不追线还少有人知道他是断线在哪里  曾经我都修到过 M4A78主板这样的问题

网友:
顶,支持楼主,不知道还分没,测试一下,我还没到这一块,学习中。。。

网友(2013-05-19):
厉害啊!我有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就没辙了 哎  !像楼主学习

网友:
楼主 为什么我看PDF三脚的电压是5V啊?

网友:
我这也有个同型号的主板  不跑码  偶尔还能跑EE   UP7704条件都正常 输出脚有一点几伏的电压  没图纸没 忘楼主指点一下  十分感谢

网友(2013-08-13):
楼主的确很厉害,我遇到这种复位灯狂闪的问题都没思路了。学习了。

网友(2013-09-23):
楼主行啊,这类板一般换板过去。。

网友(2013-11-10):
现在我有块技嘉的也这样,复位闪,全板复位跳变,换了南桥依旧,可以参考你的思路一下,呵呵

网友(2013-12-23):
楼主我有一样的  看了楼主的试一下

网友(2014-02-15):
好贴!正在苦恼中,M4a77T同样问题,但是为什么跟这个IC有关,求解?

网友(2014-05-14):
测到CPU供电1.1V,内存供电1.5V,内存辅助供电0.74V,北桥供电1.1V,PCI上的时钟电压1.68V,都有电压了,为什么这个0欧电阻会没有,不懂

网友(2014-10-12):
7704U8 这个管子的pdf  请发下 谢谢!!!

网友(2015-01-20):
ga ma770t us3电压正常,也是复位跳变。死命查不出来

网友(2015-10-28):
刚好遇到一样的问题  先试试

网友(2016-08-08):
这待机芯片出现在华硕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