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天逸F41A 维修一列

楼主(2013-03-21):
  客户拿来时不开机   整机接电源 无待机   拆   果板测得无公共点电  少测得PL11  1.O5V电感对地为0  下电感还短   拆下管 OK了   换上  有待机了  但是在跳啊   换LO5V  芯片PU7   OZ813LN  好了不跳了哈   高兴了 按开机   电流到  O.3几  不动了  靠   测得所有电压都 来了就CPU电压没有    测得CPU电源管理芯片   条件满足了    开启电压才0.4几  图纸 上拉是3,3 V的    正常是  3.3 V  拆中间有个O电阻  I/0这边O,4几     I/O 挂了  换   ok  上显卡小板    丫又不行了  看来显卡小反还有问题啊   测得 小板上的上DC上管  控制级  才2对也  拆上MOS 对地好了  换上     ok    开机上电亮了

网友:
楼主 一定很郁闷吧

网友:
这么多问题,我正修一台有待机开机无反应一样的板!

网友:
真能折腾\要是我估计早不修了\

网友:
这个修的蛮过瘾的 以前修的最多也就是4处故障的  像楼主这样一个板子这多问题的还真是少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