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成功解决戴尔MINI 10不能安装GHOSTXP过程分享

楼主(2013-03-21):
用电脑店U盘启动到PE下,安装雨林木风GHOST XP YN9.9版,重启后提示“因以下文件的损坏或者丢失”,无法进入系统,提示hal.dll文件损坏或出错,这时重启到PE下,进C盘,修改BOOT.INI文件为default=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2)\WINDOWS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2)\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fastdetect
也就是把Partition(1)的地方改为partition(2)即可进入了

网友:
我遇到装XP就自动关机的,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不用修改就可以安装的,这个应该是你的系统盘的问题

网友:
除了服务器暂时还没发现不能ghost的机器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一般换个版本就好了

网友:
换个ghost版本就可以了,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呀 进pe里面有系统引导修复应该可以

网友(2013-08-21):
很多笔记本U盘启动刚开始就卡住了,不兼容!

网友(2013-10-20):
学习了,新手好好地学学看看啊

网友:
学习了。;必须多看看。

网友(2014-12-01):
=.=个人遇到这种情况就换番茄家园的ghost系统了、感觉他们的系统稳定性兼容性比较好、不过还是感谢楼主分享经验